紧急求助 BRF3接gps问题

楼主(2017-03-26):
tx  rx  是交换接的  其他的都是按照说明接的
飞控不显示gps
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调试不卸桨,很危险

网友B:
其实很想问,为什么f3要用gps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试不卸桨,很危险

我就是尝试下自己接gps,遥控器开着放在抽屉了,扳子快递还没有到,没法拆。
电子罗盘变成灰色了,知道怎么解决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很想问,为什么f3要用gps呢?

想跑远航呀

网友:
体验过才是真实的,顶贴

网友C:
GPS工作需要5V供电,然后你可以检查一下协议是不是错了

网友:
新手过来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S工作需要5V供电,然后你可以检查一下协议是不是错了

我看地面站只有两种协议呀,这玩意有没有波特率修改项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地面站只有两种协议呀,这玩意有没有波特率修改项呀

波特率都是默认的,你看看是不是插错了

网友:
我也在用F3接GPS,接上电池,改了下协议,貌似GPS工作了,但产品介绍里里写的明明是NMEA协议输出,这我就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