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飞控

楼主(2017-03-26):
为啥刷玩固件之后,鼠标不能用了

网友:
哈哈哈,有点好笑,插拔过鼠标没?

网友:
呵呵,再怎么着也影响不到鼠标,您的电脑配置问题

网友:
应该没有关系。

网友:
这都可以???

网友:
还跟数据线     我的是这样解决的    还害我辙通到半夜    最后连电脑系统都重装的

网友:
换个鼠标 或者给电脑重做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