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天线摆放问题

楼主(2017-03-26):
用x9d遥控,L9R接收机两根接受天线这样摆放有没有什么问题,今天拉锯1.5km左右出现失控,陆陆续续失控拉锯到了3km,图传也开始没信号了。别人9km是怎么拉锯出来的。是我接收机天线摆放的问题吗?

网友:
什幺控能9公里?,立马买一个

网友A:
daya 550的脚架板子是碳纤的,你绑在这个板子上对信号会有影响,最好是离开板子垂直一根,然后水平一根。

另外天线周围最好是没有遮挡。

9km的距离,那是电磁环境非常好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ya 550的脚架板子是碳纤的,你绑在这个板子上对信号会有影响,最好是离开板子垂直一根,然后水平一根。

整个架子都是碳纤维的,不知道该往哪里放,接收机的天线线也不是很长

网友B:
一般别人的拉距数据都是固定翼拉的!你别想着在多旋翼上能有这个效果!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再说你续航也跟不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别人的拉距数据都是固定翼拉的!你别想着在多旋翼上能有这个效果!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再说你续航也跟不 ...

9公里那个距离就是多轴拉出来的

网友:
图传天线也不应该朝上啊 板子都遮挡了 这距离图传和控表现已经不错了

网友:
天线可以用粗点的扎带 悬空起来 尽量的朝向地面方向

网友B:
引用 楼主:
9公里那个距离就是多轴拉出来的

那就一个可能,加了增程!相信我,我上过很多当了!总结出来很多经验了,比如图传最远的办法就是用车载天线做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一个可能,加了增程!相信我,我上过很多当了!总结出来很多经验了,比如图传最远的办法就是用车载天 ...

不用怀疑了,别人确实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