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icro osd的烧写

楼主(2017-03-26):
有没有大神知道这个是什么情况,想吧mini osd烧写成支持F3的固件,但是烧固件的时候直接说没有响应,这个有人遇到过吗?

硬件连接都是正确的,COM10,RX-TX,TX-RX,DTR-DTR,5V-5V,GND-GND,难道micro osd的boot丢了?

楼主:
下面这个是将tx和rx互换之后的,应该说烧写了一点进去,然后就提示没响应了

网友(2017-09-25):
很有可能掉boot了,刷一个试试使用arduino板给minimosd刷bootloader
http://www.moz8.com/thread-9542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