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OMNIBUSF4SD飞控大家用的是那个版本的固件?

楼主(2017-03-27):
请教各位,OMNIBUSF4SD飞控大家用的是那个版本的固件?

网友:
F4的版本少,只能用Bf

网友:
新手过来学习学习!

网友A:
刷betaflight_3.1.6 OMNIBUSF4SD.hex

前提确定好你是这块板子

网友:
最好用dfu工具刷,教程搜索论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etaflight_3.1.6 OMNIBUSF4SD.hex

前提确定好你是这块板子

黑蚁飞塔F4好像也是这个。

网友:
嗯,今天晚上我查资料,顺路查了一下ominibus板子的资料。

Board naming (needs updating)

These boards are called differently depending on the distributor.
不同的厂家出的飞控板名字不一样,下面是对照表

+----------------------+----------------------------+-------------+
| myairbot.com         | RTFQ                       | BF target   |
+----------------------+----------------------------+-------------+
| OMNIBUS AIO F4       | FLIP32-F4-OMNIBUS          | OMNIBUSF4   |
| OMNIBUS AIO F4 V2    | FLIP32-F4-OMNIBUS V2       | OMNIBUSF4SD |
| OMNIBUS F4 Pro       | FLIP32-F4-OMNIBUS V2 PRO   | OMNIBUSF4SD |
| OMNIBUS F4 Pro (v2)  |                            |             |
+----------------------+----------------------------+-------------+
myairbot.com和RTFQ是两家很有名的卖飞机配件的网站,他们都有自己的飞控产品,一个叫Ominibus,一个叫Flip32,东西是一样的,国内基本也是这两种抄板。对应板子名称和版本号要刷的固件在BF target(BF固件名称)这一行里面去找,基本就是OMNIBUSF4或者OMNIBUSF4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