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舵机问题!!!都来看看这是啥情况啊!

楼主(2017-03-27):
周天小胖炸鸡,其实只是炸到了机头 晚上就补回去了 ,可是突然发现一边尾舵有问题。这个问题舵机不能像其他舵机那样用手拨动舵机——掰哪停哪。
它就像通电一样无论左右都吃力着,而且会像弹簧那样弹回去,也没有齿轮摩擦的声音。

重点来了,我以为他坏了,加电试了试,结果可以正常打舵!!!就是貌似比旁边正常舵机的舵量小了一点点~~~

求大神们解释解释这啥情况,这舵机还能用不?能修不?

网友A:
应该是连杆软了  拨的时候舵机并没有动,是连杆软了,所以没有齿轮音,会弹回去。舵机通电也是连杆软造成不能完全动舵。  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连杆软了拨的时候舵机并没有动,是连杆软了,所以没有齿轮音,会弹回去。舵机通电也是连杆软 ...

不是连杆的问题~~~直接掰舵也是这情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连杆的问题~~~直接掰舵也是这情况的!

那就不知道了,没遇到过。这么奇葩的舵机不大卸八块研究可惜了

网友B:
测一下工作电流,停止状态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一下工作电流,停止状态的电流

不加电它都吃着力的感觉,为啥要测加电的电流呢?不明白,望指教。

网友B:
“掰哪停哪”,“像弹簧那样弹回去”,看糊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掰哪停哪”,“像弹簧那样弹回去”,看糊涂了

原谅我语文老师太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