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功能手枪电钻

楼主(2017-03-31):
DIY精神,自己动手打造一个咯……哈哈,快递到了,废话少说,赶紧动手!

双向电梯
  • 1   工具和材料
  • 2   拆手枪,装配电钻套装

    • 2.1   装配微型电钻套装

    • 2.2   拆手枪

  • 3   接线,把电机安装到枪体上

    • 3.1   测试

    • 3.2   接线

    • 3.3   总装

  • 4   秀秀本电动工具的功能
  • 5   试机,打孔之类的

    • 5.1   测试打孔——5mm复合板

    • 5.2   测试打孔——1mm PVC管

    • 5.3   测试电锯——剩余的手枪外壳

  • 6   DIYer签到处

1   工具和材料(根据自身原因可能有很大变动)
○ 国产黄河模型手枪
○ 微型电钻电磨套装 包括:
○ 微型大扭力电机一台
○ 钻夹头一套
○ 钻头一盒(3.0,1.5,1.1,1.0,0.8×2,0.6×2)
○ 锯片,磨片,连接头各一个
○ 黑色胶带
○ DC插头
○ 2芯排线
○ 微动开关
○ 502(瞬间强力胶)
● 尖嘴钳
● 老虎钳或锤子
● 台钳(可不用)
● 还未成型的电磨(套装组合而成)
● 金属块(要是不怕桌子被敲坏就不用了)
● 电烙铁(及耗材)
● 螺丝刀(最好是套装)

2   拆手枪,装配电钻套装2.1   装配微型电钻套装

●这是钻夹头,可以更换钻卡头,非常方便。

● 用附送的扳手把卡簧卸下来,装上电机。

● 用老虎钳把卡头砸进去,底下垫一块金属块,以免损坏电机和桌子。

● 把它砸到底,留出大约1mm的空隙。

● 把卡簧上回去。(要用锤子砸这么紧,好像不用卡簧了吧?)

2.2   拆手枪

● 黄河的模型枪的确很出名,质量也非常好。这把枪用了好多年了,不久之前坏了,那就废物利用一下吧~~

● 把侧面的不知道什么东东撬下来。

● 把枪上面的盖子卸下来。前面有一个复位弹簧。

● 首先就是解除它的武装,左下角那个东东,要是飞出来的话…那真的就bye-bye了!!!

● 还有几片配重哦,这枪拿着手感的确不错

● 好了,拆下螺丝,一用力,枪体一分为二。

● 设计纠结了半天,终于决定,直接把阻挡电机安装的那部分外壳直接锯掉!!!

● 里面的这段枪管可以直接拿掉,不需要大动干戈。

● 放上电机,这简直就是为我而准备的,太合适了!!

● 用铅笔画出一条线,上锯片直接锯掉!!

3   接线,把电机安装到枪体上3.1   测试

● 大概效果如图所示

● 注意图中间,我来讲解一下。这个卡子(左,中图)原来是用于卡住气缸的。很明显,汽缸中间有一个卡头(右图)。枪体内的卡子起到了卡住气缸的作用,上弹时气缸被卡住,扣下扳机时气缸则被释放,。这里不废话那么多,我们就是利用这个卡子来控制电钻的开关,这样既美观又可以延长使用寿命。

● 将微动开关放置在卡子下面。测试通过,可以控制开关。

3.2   接线

● 在枪柄上打孔,把线穿过去。

● 焊接插头线、电机线、开关线。

● 远远扫了一眼俺那整齐的工作台……

● 把各股导线接在一起,包好。

3.3   总装

● 准备合上枪体。

● 合上枪体,准备总装。

● 开关放在早已定好的位置,顺便上点热熔胶。

● 这把枪真的是为我而设计的…这样的设计又不会折断电机线又可以受力,两全其美啊!!!

● 先用502瞬间强力胶把电机固定在枪体上

再滴上热熔胶。这就是双重保险。

● 最后为了美观,用黑色绝缘胶带把不和谐的铁色电机包起来。

● 为了防止碎屑的飞入影响电机的寿命和转动,把前面也粘起来。

● 最后,一台拉风的手电钻就在我们的手中诞生啦~~~我当时一激动就把我的桌子给打了3个洞……童鞋们千万别学我啊……

4   秀秀本电动工具的功能

● 这是钻头们。

● 电钻。

● 电磨。

● 电磨,too,只不过是磨片。

● 电打磨头。

● 嗯嗯,电锯……

● 一套5个内卡头,可以卡住不同直径的各种头,体积小,实用。

5   试机,打孔之类的5.1   测试打孔——5mm复合板

● 实际上不止5mm哦。

● 开始打孔了。

● 从右到左是从大到小的钻头的孔。最大3mm,最小0.4mm。

5.2   测试打孔——1mm PVC管

● 这次是货真价实的1mm。

● 从大到小依次打了孔,右边下面的是0.6mm和0.4mm的(由于钻头打滑,我就用0.8mm的钻头狂打孔)。

5.3   测试电锯——剩余的手枪外壳

● 这可怜的边角料,3秒之后,一分为二……

网友:
好想法,不过diy 成便携的不是更好?

网友:
模友世界真是无奇不有啊

网友:
散热是个问题。。你糊的好严啊。。。电机转的久了。会吧热熔胶化了吧。。

网友:
十年前我是这么做的

网友:
你的这个东西, 是不好的,

网友:
我说的不好, 是说你的东西的造型不好, 让你 不安全,那个东西不能买, 抓到了, 你就不安全了

网友:
还真是手枪钻

网友:
牛逼手枪钻

网友:
你这电机规格没说明,不是所有电机都合用的,看样子像380电机(除了萝丽大神玩那种、现在好多380都动力不足、还发热严重,你全包裹起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不错手共真好

网友:
手枪好评,

网友:
非法持有枪械拘留!!!楼主好手艺做的不错!

网友:
好玩可以,做起事来就不行了

网友:
不败,跨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