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航拍与众不同 盗梦空间后期教程

楼主(2017-03-31):
之前POCO就曾向大家介绍过土耳其摄影师与艺术家 Aydın Büyüktaş的独特航拍作品:2D变3D,什么才叫真正的全景街景照片。看了这么炫酷的照片,是否也跃跃欲试呢?今天小编为大家带来来自ZDD的两篇教程,分别指导大家如何将照片制作出盗梦空间和平行世界的效果。

  有没有感到很惊艳,从没有见过这样的照片吧,也许这样的场景只在电影《盗梦空间》里才见过吧。这是由土耳其摄影师兼数码艺术家 Aydin Büyüktaş 拍摄制作的数码影像,摄影师是被 1884 年的同名科幻小说《平面国(Flatland)》启发,作者为当时英国著名的神学家 Edwin Abbott Abbott。
  我对这个也很感兴趣,所以在大神们和攀攀的怂恿下开始根据别人写的教程摸索。网络上流传的主要是两种方法,一种是说用手机的全景竖起来,站在高处就可以拍,另一种是通过航拍之后用PS进行合成。
  通过对图片的观察,制作这样的照片要在地面拍平视图,也需要空中的垂直俯视图,用手机拍全景的方法是行不通的,所以采用第二种。
  借用一下5I海鲜白的示意图,照片素材需要使用无人机航拍,图中位置即是飞机所在位置,箭头为拍摄方向,在这个过程中,飞机拍照点的轨迹决定了你制作出来的图片的向内的深度,所以一定要飞稳一点,素材可以多拍,方便后来的筛选,同时尽量保持左右不要有太大位移,减少后期对齐的复杂度。我在拍摄的时候风比较大,所以拍摄的时候有左右的位移,后期处理就花费了很多时间,多拍几次就有体会了。此时也可以使用航点功能,大家自己实践体会。

有的朋友说,你为啥不用PS和PTGUI自带的全景拼接功能呢,这个问题嘛,我也是个机智BOY,当然一开始就考虑这个问题了,然后就用来差不多半天的时间不断测试这种拼接方法,最后的答案是这样的。

  原因很简单,全景是相近节点进行镜头旋转拍摄,然后叠加重复区域,从而制作,而这里每一张图相距的位置和空间都差距较大,识别软件根本无法拼接,所以还是面对现实手动来扭曲它们吧。
  教程继续
  拍好之后的图片放到一起,进行筛选,去掉那些拍的不好或者歪掉的照片

  当然筛选出来之后的照片也不是全都会用上。
  然后打开PS,新建一个竖的文档。

然后依次把照片放进去。

瞬间感觉有点眼花缭乱了。不要慌,现在咱们再来进行二次挑选,主要是把一些倾斜太多或者过于重复繁杂的图片去掉。

去掉一些图片之后瞬间感觉好多了,但是要记住,去的越多细节失去的也越多,尤其是在对建筑物进行拍摄的情况下,去掉图片太多容易断层,请适度删减。

  我拍的主要是道路,建筑比较少,所以选出了比较有代表性的几张。
我首先从平面的图开始,裁剪掉最上面的天空什么的,留下需要道路,然后选择变形,开始对它进行拉伸变形,和上面的图接在一起,主要就是对齐道路和草坪结束时候的边界四个点。

  这样道路就开始向上弯曲了,由于我拍摄的问题,弯曲的程度不是很明显,哈哈哈。
  接下来用同样的方法,变形对齐上面的图片。不要想着采用PTGUI之类的软件进行拼接,我试了好几种,都不行,还是手动吧。
  这个时候先不要管边上,先把主要的干线标齐,两边的后面再修饰。

  慢慢的感觉就开始出来了,两边会有很明显不同,但是不影响,先对道路进行拼接就好。
  拼接之后就是这样的。

  基本上有这个样子了,感觉也有了,剩下的就是用橡皮擦和仿制图章来进行修饰了。
  要注意的是橡皮擦不要使用硬度100%的,用羽化效果的话更能将两张照片无缝拼接,不然后期用模糊来修很麻烦。仿制图章也是这样,硬度不能太大。

  当然,要想图片没有瑕疵或者错误那就得多看,多检查,多处理。特别是给大神们看看,比如我做好之后发给大神们,就有网线,烟雨斜阳他们给我提出我忽略的地方,然后继续修改,擦掉了影子。最终就是这样,由于拍摄的时候轨迹不太好,所以感觉深度不够,各位将就看。

  总结一下心得:
  1. 要制作这样的图片,需要一定的航拍和PS基础。
  2.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素材很重要,最好一次完工,二次飞行补出来的一般不会很好用,同时像我这种为了出教程几分钟拍完的是不科学的。
  3. 飞行轨迹严重影响图片的冲击感,尽量飞出以主物体为圆心,你和物体为半径,飞机画圆弧的飞行轨迹,这样不仅兼顾图像深度,同时物体大小变化不大,方便后期。
  4. 选景很重要,要做出盗梦空间的感觉,最好选择有车辆的道路或者建筑物较多的场景,这样就有倒过来的车和建筑了,有花草树木的是不错的选择,后期可以用它们来遮羞。
  5. 飞行的时候尽量不要左右移动,找到一根中轴线或者几根贯穿图像的线,能够帮助飞行构图,同时制作出来有视觉冲击
  6. 第六点等我想好了再补上,哈哈哈

  是否觉得盗梦空间有些困难?对于前期准备要求太高?那么试试同样来自ZDD的稍微简单些的异世界后期教程吧!:
  之前制作了一个盗梦空间的教程,飞友们大呼PS技能点不够用,冷却时间太长了,那么想要在朋友圈发图吸睛有没有别的简单易学的炫酷技能呢,当然有的啦,哈哈哈,请看图。
  这是上次拍日出的时候顺手拍的一些图拼接而成的,难度系数两颗星。

  首先要讲的是素材,拍摄的时候有几点需要注意
  1、如果要做近景,那么飞行高度可以不用太高,但是远景尽量飞高,要有地平线
  2、上下两张图尽量在同一高度拍摄,同时云台角度也需要统一,如果不一样,看起来效果会很奇怪
  3、一定要带上一点天空,这样后期衔接才更自然
接下来就是简单的制作步骤,先打开图像,栅格一下,对色彩进行调整,建议拍RAW而后先用ACR调色,在用PS调可选颜色,此处感谢斜阳大哥指点我调色技巧,图像尽量通透一点,后面地平线朦胧一点没关系

之后选择选框工具,当然,如果除了地平线还有一些山体建筑可以使用别的选取工具。
将需要制作的部分框起来,天空也需要框选一些。

然后在上方选择调整边缘。
之后就是调整窗口这里,选择羽化即可,达到适当的位置,不要将地平线羽化太多。

使用同样的方法对另一张图进行处理,而后放入新建的空白页中,上方的需要旋转180度。

调整图像位置,使两张图差不多位置对称,大体的效果就出来了。

但是是不是感觉中间还差点意思呢,没关系,用同样的方法将中间补齐,可以和我一样使用日出之类的比较艳丽的景。

将选取的图像放置到到中间位置。

整体构图出现之后那么就需要将它再美化一下,突出那种炫酷的意境,合并三个图层,然后复制合并图层,选择柔光,如果觉得太浓了,就调整上层的透明度,达到你喜欢的赶脚,这个就看你的审美了。
  最后的效果就出来了,剩下的还需要调的话就看大家的喜好了。   总结一下
  1、素材很重要,要点在上面,可以多看看磨刀不误砍柴工
  2、虽然拼接等手法比较简单,但是要想效果好,美化调色也得有一定技术
  3、近景可以用仿制图章将上下世界的楼房连接起来,效果也很棒

网友:
这个牛逼了

网友:
不顶不是早航模得

网友:
想问一下,楼主真的懂吗?

网友:
还可以这么梦幻么?

网友(2019-06-01):
请问您有,原图片吗!我想练练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