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四轴其中的一个电机总比其他3个停的早

楼主(2017-03-27):
以前用APM时也是锁定时有一个电机比其他3个停的快,现在换pixhawk后还是这样,是3号电机停的快!
求大神帮忙是怎么回事,也看不出来转的时候是不是速度也比其他3个慢啊!
电调都是校准过的!

网友:
要先小准电机行程

网友:
上锁之后停的快?  是不是轴承有问题?

网友:
电机的问题换轴承或者换电机

网友:
轴有问题咯。。。

网友A:
各个飞控校准电调的方法一样吗?还是不同电调校准方法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个飞控校准电调的方法一样吗?还是不同电调校准方法不同?

是一次性校准的,校准好多次了,还是那样

网友:
那是因为电调 其中一个电调有刹车 所以油门收到最低下立马就刹车了

网友:
电机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那个早停的电机电调是不是设置了刹车

网友:
楼主的问题很简单,现在的生产工艺而言除非是很渣的电机或者炸鸡过,否则电机的一致性还是很不错的。你说的总是有一个停的早如果只是单纯的早停了一秒左右那么就不是什么问题,可能是由于降落的地面不够水平造成的电机转速不一致上锁并且没有加刹车!如果时间间隔较大就可以考虑是其中一个电机定子歪了或者设置了刹车之类的,不过都不用紧张,一般不会影响你玩机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