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的问题哦

楼主(2017-03-27):
调了好多次飞机还是会飞着自旋,330可以通过微调解决问题,450没办法解决 一飞就自旋,1秒可以自旋一周。刚用450飞了下最新固件  自旋好像没怎么发现了,但是飞的时候太不稳定了感觉随时都会炸的感觉,其实位置控制是不是就等于DJI的GPS模式,我手动和姿态飞还是可以的,切到位置控制秒炸。。。注意 是我手动飞了没问题,然后下降切位置控制再起飞,秒炸。我用QGC地面站

网友:
1.确认GPS方向和机头尽量一致,没有明显夹角,我估计你的GPS装反了180度

2.确认罗盘已经校准好

3.GPS远离电机电调

4.遥控器的YAW微调为0
5.根据实际情况,禁用内置罗盘

然后再试飞,看到底什么情况。

网友:
学习了,期待楼主的结果

网友:
3楼的老师厉害既专业又经验丰富!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