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小飞机的,想换个好点的充电器,有什么推荐的?

楼主(2017-03-27):
我玩小飞机多,也就充1s2s的多,之前用b6。有次看到充到小电池鼓的很严重,不知道什么问题,电池是orange品牌,理论上电池品牌是可靠的吧,现在好几块都充鼓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想买个可靠的充电器试试,大伙有建议的吗。艾斯特q6或者a6可以吗。a6是进口的充电器吗?感谢(◍•ᴗ•◍)

网友A:
应该不是充电器问题

网友B:
测量一下充满电的电压

网友C:
现在艾斯特挺火,我用a6,自己做的串充板,6块一充

网友D:
A6和Q6都玩过,建议A6,平衡头充电,自己DIY个平衡线小板子就行,虽然不能够大电流充大电池,但是对于小机器来说是足够足够的了,当然Q6大电流充电也强不到哪里去,关键是A6的平衡比另外那个牌子好很多。
当初手里两个sc608,一个Q6,现在只留一个SC608外场充充穿越机电池,还凑合,另外几个这个牌子的都出掉了,6S下充完压差可以到0.15V,呵呵。

网友E:
淘一个锂电池充电模块,用手机充电器充。用B6好像要接电力线和平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充电器问题

那有可能是电池问题,我没看到这品牌以外的电有鼓,但也几下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一下充满电的电压

一般充实都是4.18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艾斯特挺火,我用a6,自己做的串充板,6块一充

不会做,哪里有教程或者现卖的啊

网友:
也有可能是电池问题吧

网友F:
你可以试一下炫酷的电池,买了这个牌多种规格电池,到现在都没有鼓过,淘宝店:无人机航模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A6和Q6都玩过,建议A6,平衡头充电,自己DIY个平衡线小板子就行,虽然不能够大电流充大电池,但是对于小机 ...

老晋回贴都是挺专业的。好像a6也老是全英文,这是进口品牌还是什么情况눈_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淘一个锂电池充电模块,用手机充电器充。用B6好像要接电力线和平衡线。

b6不玩了,算了-_-||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可以试一下炫酷的电池,买了这个牌多种规格电池,到现在都没有鼓过,淘宝店:无人机航模电池

好的୧(๑•̀⌄•́๑)૭试一下

网友G:
艾斯特sc608就可以满足你

网友H:
这么小的电池用普通锂电池充电模块就行了,b6最小电流都是100ma,有可能是充电电流过大,导致充电不均衡吧

网友I:
用CB86-PLUS效果很好。

网友J:
充怀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艾斯特sc608就可以满足你

也可以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么小的电池用普通锂电池充电模块就行了,b6最小电流都是100ma,有可能是充电电流过大,导致充电不均衡吧 ...

我用300毫安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CB86-PLUS效果很好。

这是哪品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一下充满电的电压

充完后是4.18,不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顶顶顶顶顶顶顶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充怀孕了

不知道是不是电池问题了

网友:
这种小电池自己拿tp4056模块diy充电器就行,便宜省事,买模块的时候记得买包贴片电阻包可以自己调节充电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