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穿越机是如何实现倒飞3D飞行模式的?

楼主(2017-03-27):
需要那些硬件和软件呀?

网友:
需要的是技术,不断的练习你也能行的

网友A:
法一:电调有倒转功能,使电机倒转。
法二:变距桨,通过舵机改变螺距。

网友:
一般只是利用惯性,我认为这才是纯正的freesty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法一:电调有倒转功能,使电机倒转。
法二:变距桨,通过舵机改变螺距。

看有些资料上介绍是采用电机倒转的方式实现,但是要用什么电调和电机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有些资料上介绍是采用电机倒转的方式实现,但是要用什么电调和电机呀? ...

只知道华科210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法一:电调有倒转功能,使电机倒转。
法二:变距桨,通过舵机改变螺距。

变螺距貌似是直机吧,,一般都是双向电调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变螺距貌似是直机吧,,一般都是双向电调啊。

四轴也有变距,是可以实现的,不过最多的还是双向电调

网友:
这个有点难度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变螺距貌似是直机吧,,一般都是双向电调啊。

四轴也有。

网友:
用双向电调吧!

网友:
一个电调,一个飞控

网友:
帮你顶贴,希望更多大神看到,能帮到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轴也有。

这得多尴尬。。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四轴也有变距,是可以实现的,不过最多的还是双向电调

应该会很麻烦。。

网友:
有双向电调和桨,能够实现真正的3d…但是一般国外大神的freestyle是用技术通过惯性实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会很麻烦。。

一点不麻烦,啥事电调就都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点不麻烦,啥事电调就都解决了

我说的是变螺距。。

网友(2017-06-11):
顶贴,想要学习一下,但是貌似这方面的资料比较少。、。

网友:
技术,技术,再硬件多么强,还是要有技术!

网友:
学习一下ing,4轴倒飞还是先练好直机的模拟器倒飞技术吧,而且前提正飞翻滚你必须很熟练了,再加上4轴电调翻转延迟比较大,远没有直机变距那么灵活,很容易炸死,练习很难,还有就是倒飞过来有一些舵面是反的,倒飞悬停也要重新练习,不熟练也是炸,还有一个大问题是4轴的3D桨效率相对也比较低,续航很短。。。。 所以最大问题还是技术,当然练成是很爽就是,可以真正的做一些更变态的反重力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