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续神控,D10增加睿斯凯协议,双天线完美解决方案

楼主(2017-03-27):
首先购得CC2500模块一片。。吃过亏。上一个挂了,重新选择了这个比较靠谱的。。。
资料,首先分析模块的引脚功能。。。归类。10  11  12都是地线,SI和SO是数据总线,SCLK引脚、CSN是遥控器单片机用来选择当前哪个高频头工作的。。VCC不用说了。是3.3供电。其余引脚无视

焊接好。。VCC和csn跨度比较长。上两根长线,我这里没有多色的硅胶线,全部用黑色硅胶线代替。。大家注意引脚对应即可。注意VCC和8脚PEN都需要3.3.。目的是开启CC2500的PA。否则距离很短。。。忘了说,这个模块是120MW的
先把VCC和CSN焊接好。。左侧焊点从下网上数,第一个是VCC,第三个是CSN
到下面华科尔高频头只有四根线,其中一根还是地线,非常简单。按图上的位置,从下往上数第二排,左侧第一个链接SO第二个链接SI这两个是数据通信。两排中间的针脚都是地线,地线我选择了焊接在下一排。因为比较挤。。。上排第四根就是sclk链接。至此,接线完毕
来个图,上面的跨线就是VCC到PEN的。
然后问题来了。我又要用华科尔的DSMX协议,又要用睿斯凯的。如果两个高频头进去,势必你只有一个高频头天线可以从原来的接口出来。另一个藏在里面因为位置关系信号大打折扣。这个不能忍。。最终选定2号天线的出口位置。怎么开半圆大家各显神通即可
两个半圆。天衣无缝。哈哈
做一根SMA外螺纹后面是IPEX接口的延长线
然后华科尔原来的延长线是通过IPEX到上面的电路板,的IPEX。然后焊接到SMA。。。不能忍,信号线有裸露,肯定有衰减。。。拆除了原先的PCB的SMA电路板。做了一个头子。直接进去
两个天线完工
华科尔的继续原来方式安装。。。2号天线走预选打洞位置出来上个螺母
高频头天线全部就位
很合适啊有木有。哈哈
有没有很酷?互不相干的天线和高频头。。。至此,D10支持DEVO,DSMX,DSM2,睿斯凯,付他吧的接收机。。。直升机带过来的神控,虽然穿越这块已经很少有人提起,不过依旧是我心中最好最实用的控。没有之一。上睿斯凯的协议和高频头主要为了用睿斯凯的接收机,价格能接受主要体积很小。还都是SBUS总线。。。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动手尝试哦。附上两种高频头对拼在F3中的实际效果。

网友:
刚把手头的D10出了……

网友(2018-07-28):
看到這麼有用的資訊.好後悔太晚加入模友之吧了

网友(2017-09-04):
请问楼主,能和FRSKY使用LR12模式的远距离L9R接收机对频使用吗?

网友(2017-07-25):
楼主求d10最新固件

网友:
我也打算改个多协议!

楼主(2017-03-27):
忘了说。付他吧接收机可以对瓶,无奈本屌没有付他吧接收机。。。就没做测试了。。DEVO也不需要测试。。。华科尔原本的协议。。DSMX能对瓶DSM2也就可以。。。本文主要针对睿斯凯的XM接收机。。。
D10刷机教程我就不重复了。。网上资料很多。。。记得刷5.0才有睿斯凯和付他吧的协议。。。

网友:
厉害,羡慕这技术

网友A:
为什么不用四合一,这个真心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四合一,这个真心丑

各有所好吧。。。我只是听说四合一有对拼困难的问题。。。四个高频头芯片和一个PA而已。。200多。。而且多出来的高频头压根用不上。控制玩具的。。。我只要DSMX协议和睿斯凯。付他吧有接收机也能用。这个模块32元,没理由买四合一

网友:
今天刚入手了一个四合一

网友B:
改成这样能用怎么接收?X9d的都能用吗?

网友:
加那个高频头gamma用的

网友:
D10又要升值了      顶顶顶

网友C:
现在一直用d10飞穿越机

网友D:
我以为只要刷了5.0就可以用睿斯凯的接收   原来还要改

网友E:
不错,都还有谁成功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成这样能用怎么接收?X9d的都能用吗?

是的,睿斯凯接收机通杀,包括最新的XM接收机。。付他吧接收机通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一直用d10飞穿越机

D10的1002太大。。。我还加了模块吧1002转成了。SBUS。。。还是睿斯凯的小接收机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为只要刷了5.0就可以用睿斯凯的接收   原来还要改

刷机只是支持协议。。。要控制接收机需要协议和高频头硬件。两者缺一不可

网友:
厉害 睿斯凯用户路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睿斯凯接收机通杀,包括最新的XM接收机。。付他吧接收机通杀。。。 ...

这个很不错啊!有没有对距离和穿透进行测试?

网友:
支持折腾,确实好用

网友F:
支持折腾,写的真好

网友:
不是为楼主这样的标题所吸引,也不是被帖子的内容所迷惑。我不是来抢沙发的,也不是来打酱油的。我不是为楼主呐喊加油的,也不是对楼主进行围堵攻击的。我只是为了每天30帖默默奋斗。
你是个美女,我毫不关心;你是个怪兽,我决不在意;你是个帅哥,我不会妒忌;你是个畜男,我也不会PS。
你的情操再怎么高尚,我也不会赞美;你的道德如何沦丧,我也不为所动。在这个处处都要回帖的时代,不得不弄个牛B的数字来显眼,于是我也抄下了这段话,专门用来回帖,好让我每天有固定的积分收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都还有谁成功过

按照我贴子走。99%成功。还有1%是操作失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不错啊!有没有对距离和穿透进行测试?

目前测试室内隔了两个房间外加一个阳台。。RSSI信号从2000多只掉到了1500多。。。还是可以的。同样的距离环境,DSMX和1002已经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支持折腾,写的真好

多谢老五绑定。哈哈哈

网友:
人比控神。

网友G:
唉 天线位置不好看 不如用原天线 一个开关切换模块供电

网友:
固朗用的也是这个协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老五绑定。哈哈哈

这个弄不来

网友H:
引用 楼主:
目前测试室内隔了两个房间外加一个阳台。。RSSI信号从2000多只掉到了1500多。。。还是可以的。同样的距离 ...

哪里可以看RSSI信号?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哪里可以看RSSI信号?

同求,我也想知道

网友J:
什么固件,我正准备试一下,我的是原机固件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多谢老五绑定。哈哈哈

四合一都支持哪些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四合一都支持哪些协议

四合一主要支持一些直升机厂家的协议。24L01之类的高频头支持驰援之类的。。。这里面也就2500支持付他吧和睿斯凯协议对穿越比较实用
具体太多了。。四合一的话。那个支持型号的表有上百个产品。。。总之基本包括了市面上90%以上的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什么固件,我正准备试一下,我的是原机固件

刷deviation即可。。。用华科尔的刷机工具。刷deviation,第一次记得要刷个字库。。。百度一下找找。不刷字库开机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I:
同求,我也想知道

使用带RSSI的接收机,比如睿斯凯的XM系列,BF固件在316.。。睿斯凯是地12通道,显示RSSI强度。可以映射到OSD。。。我只测试3.01BF无法显示RSSI。。。。3.16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哪里可以看RSSI信号?

使用带RSSI的接收机,比如睿斯凯的XM系列,BF固件在316.。。睿斯凯是地12通道,显示RSSI强度。可以映射到OSD。。。我只测试3.01BF无法显示RSSI。。。。3.16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唉 天线位置不好看 不如用原天线 一个开关切换模块供电

用任何模块用任何转换电路,都不如直接出来效果好。这是肯定的。。。没有无损转换。特别是这种信号要求严格屏蔽的电路。。。我即便假设你模块没有丝毫衰减。但是你两个信号进入模块需要焊接,焊接处信号裸露都是衰减。都不如直接到SMA头子接天线的效果好。。。。

已经没有位置打孔了。。。欢迎找到更好的位置跟帖改进

网友K:
我靠,技术牛人,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靠,技术牛人,厉害

过两天上一个200轴距的X机架,是我装过的最小最紧凑的机架。。。还不是用飞塔。哈哈

网友:
帅啊 技术很好 怎么练的

网友L:
顶楼主,这个我早就想弄了一直没空,找的模块都和你一样。配合睿思凯xm+距离1.5km,穿越神器还带rssi

网友:
辣鸡华坑接收机那么坑

楼主:
引用 网友L:
顶楼主,这个我早就想弄了一直没空,找的模块都和你一样。配合睿思凯xm+距离1.5km,穿越神器还带rssi ...

1.5KM你测试了。。我用的XM暂且没有测试距离,而且功率虽然可调其实是固定的最大功率,不好拉锯只能实际试飞测试。。。XM+的1.5你是怎么测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合一主要支持一些直升机厂家的协议。24L01之类的高频头支持驰援之类的。。。这里面也就2500支持付他吧 ...

其实玩不了那么机机

网友M:
引用 楼主:
1.5KM你测试了。。我用的XM暂且没有测试距离,而且功率虽然可调其实是固定的最大功率,不好拉锯只能实际 ...

不知楼主用过D7E不,感觉D7E也可以加这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知楼主用过D7E不,感觉D7E也可以加这个啊

D7E可以。只要D10可以7E就可以。。只是手头没有7E。。而且7E的天线不可弯曲。如果用来玩穿越,天线必须改。。。

网友J:
引用 楼主:
刷deviation即可。。。用华科尔的刷机工具。刷deviation,第一次记得要刷个字库。。。百度一下找找。不刷 ...

我看pen你接了高电,这个有必要吗?旁边那个是不是也要接高电

网友J:
引用 网友J:
我看pen你接了高电,这个有必要吗?旁边那个是不是也要接高电

len是不是也要接高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deviation即可。。。用华科尔的刷机工具。刷deviation,第一次记得要刷个字库。。。百度一下找找。不刷 ...

硬件做好了用不用改写固件参数,做好了模型设置那里选了*frsky,但是发射功率还是默认,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N:
朋友,图4说明,左侧焊点从下网上数??我没明白啊,,确实是左侧。???

楼主:
引用 网友J:
len是不是也要接高电

pen要给3.3否则放大PA不工作。LAN是接收放大。。没有用我就没接了。
参考刷机教程,吧遥控器的INI配置文件中的2500前面的;要去掉。。否则FRSKY前面有*号代表不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N:
朋友,图4说明,左侧焊点从下网上数??我没明白啊,,确实是左侧。???

其实从图片的角度看。最下面一排是不用接的。

就是从下往上数,第二排,从右侧开始数。。。1234。其中3是地线。。。我选择了接在第一排方便焊接134必须相互对应。。。

网友J:
引用 楼主:
pen要给3.3否则放大PA不工作。LAN是接收放大。。没有用我就没接了。
参考刷机教程,吧遥控器的INI配置文 ...

是hardware.ini这个里的参数吗,我去掉了这里面两个2500前面的分号就变成这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从图片的角度看。最下面一排是不用接的。

就是从下往上数,第二排,从右侧开始数。。。1234。其中3 ...

弄好了,发射功率也调到150了,显示可以对频了,就是对不上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hardware.ini这个里的参数吗,我去掉了这里面两个2500前面的分号就变成这样了

显示找不到2500还是接线错误。对不上频你看是什么接收机。是XM?
老接收机直接用睿斯凯对拼。。XM系列接收机是D16制式的。需要一个新协议。FRSKYX。。。这个协议有的5.0固件里面没有。。。我也不知在那找来的5.0固件里面有FRSKYX这个协议。。需要的话加我QQ发给你
408339319

网友:
引用 楼主:
显示找不到2500还是接线错误。对不上频你看是什么接收机。是XM?
老接收机直接用睿斯凯对拼。。XM系列接 ...

应该就是这个新协议,在哪里能找到啊

网友:
和我的想法一样,为了玩H36加个24L01,为了用Frsky接收机装个cc2500模块。自己动手60多搞定,何必三合一四合一呢。这个功率应该是没问题了,稳定性还有待验证

网友N:
在不,能不能加一下你扣扣,这个配置文件ini在哪里改,,我下到的固件是hex???

网友:
LZ 厉害,我等渣渣真羡慕

网友:
我也改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在不,能不能加一下你扣扣,这个配置文件ini在哪里改,,我下到的固件是hex???

408339319

网友O:
这樣說,那D7   D7E都該可以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樣說,那D7   D7E都該可以的嗎

7E可以。。。D7就是垃圾控。不能刷机。。

网友O:
引用 楼主:
7E可以。。。D7就是垃圾控。不能刷机。。

好呀,剛好我有E7e,請問刷机文件有不,那能找到,D10的刷机文件合用E7e的嗎?

网友:
改完后可以支持睿斯凯数据回传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好呀,剛好我有E7e,請問刷机文件有不,那能找到,D10的刷机文件合用E7e的嗎? ...

7e和D10固件不通用。。翻墙去官网下载。。。7E很久以前用过。。。现在真没有这方面的资源了。。

网友(2017-04-28):
谢谢前辈分享教程对帮助实在太大了!!!!!!!!!!!!!!!!!!

网友P:
请问用山寨DSM2接收机能设置失控保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P:
请问用山寨DSM2接收机能设置失控保护吗?

不能。就算不是山寨也不能。。。简单来说卫星不是一个完整的接收机。。。它其实是接收机的一部分。负责接受和调制解调2.4G信号输出一个总线信号给下面的接收机。在由接收机变成PWM信号。。。

网友Q:
老哥你这个改粗来是dsm2信号好还是睿思凯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Q:
老哥你这个改粗来是dsm2信号好还是睿思凯的好

DSMX比DSM2好。。但是都比不上睿斯凯。。。但是又都比不上用睿斯凯原厂控。。。

睿斯凯原厂+接受-睿斯凯接受+D10-1002-DSMX-DSM2
大概是这么个排序
D10本身没有抗干扰。。如果都是干净的电磁环境。那么改出来睿斯凯和用睿斯凯原厂控没什么区别。
如果环境复杂。。睿斯凯+原厂接收机优于D10+XM接收机。

网友:
楼主能发一下d10刷5。0版本的呢些软件和文件吗

网友(2017-07-21):
模块在那里买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