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尾两边舵机转动角度不同问题 求大神赐教

楼主(2017-03-28):
V尾两边舵机转动角度不同问题 描述 AT9 舵机行程量左右相同  舵机相同安装对称 安装角也相同,不装飞控左右V尾转动角度相同,但装了飞控以后,左右转动角度不等,请教一下大神应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如何调参数 ,附上一张有关遥控通道的pwm输出值,
V尾通道是2.4通道  RC2 4的输出pwm不等,请问如何调整
万分感激!

网友:
舵机角度不同,可能是舵机同步性不一样,换舵机,或在遥控里调节,不是很差的控都可以调,如同直机调十字盘一样

网友:
二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