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组装用哪个型号的螺丝胶,方便以后拆卸?

楼主(2017-03-28):
多轴组装用哪个型号的螺丝胶,方便以后拆卸?     谢谢。。。

网友A:
如果你后期打算要拆机,不介意你用螺丝胶!否则拆机的时候会把螺丝拧毛掉!那就得不偿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后期打算要拆机,不介意你用螺丝胶!否则拆机的时候会把螺丝拧毛掉!那就得不偿失了 ...

是的,螺丝毛了很难拆下来,,不过要是不用螺丝胶,螺丝是不是容易松动,飞机飞起来不会掉零件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螺丝毛了很难拆下来,,不过要是不用螺丝胶,螺丝是不是容易松动,飞机飞起来不会掉零件吧。。

你的机架是有多渣呀!还能飞着飞着掉零件!每次起飞前做好检查和固定,一般是不出出现事故了!至少我从来没有遇到过零件散架的情况!
记住一定要做好起飞前的检查!

网友:
我用那种红色的

网友:
用低强度的就行

网友:
最好是用螺丝椒

网友:
中强度螺丝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