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 小黑 涵道720 f3飞控求助

楼主(2017-03-28):
刚入手的小黑,在一次飞行时很撞墙了一下,结果放平后自稳下一推油门就翻过去。切到手动,开始几秒正常,然后就慢慢的向一个方向翻,求问如何解决?

网友A:
重新校准一下传感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校准一下传感器试试

校准过了,也重新接电,解锁了。飞控也重新固定了一次。现在我猜是不是机架被撞坏了引起震动导致的

网友:
遇到过一次,飞控可能有点变形,重新拆卸安装一下就好了

网友:
穿越机里很多学问啊

网友:
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
如果能手动飞,干脆关掉水平仪,假如还是翻,就只能换飞控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