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PS插头线脱离出来了,求魔友提供解决方法

楼主(2017-03-28):
GPS插头线脱离出来了,求魔友提供解决方法

网友A:
重新换端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换端子了

怎么换?小白完全不懂

网友B:
买一把1 .0的压线钳,再买点1.0的端子,重新压线。压完出线的地方上点704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换?小白完全不懂

没有配件当然弄不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一把1 .0的压线钳,再买点1.0的端子,重新压线。压完出线的地方上点704就好了。 ...

还不如买一根线来接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不如买一根线来接上

对,买根好点的线,直接换掉,不过玩模型的,肯定要配一把1.0和1.25的压线钳吧,还有两个规格的端子,感觉自己压线的话,线的长度和质量都比较好控制。

网友:
买线换,找端子头换,

网友:
自己换吧!要不直接焊

网友D:
可以把断在里头的挑出来  把线焊上  前提是焊工过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配件当然弄不了了

现在就买,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把断在里头的挑出来  把线焊上  前提是焊工过关

刚才焊了一中午,好不容易焊好了,又断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对,买根好点的线,直接换掉,不过玩模型的,肯定要配一把1.0和1.25的压线钳吧,还有两个规格的端子,感 ...

什么样的钳子,之前买过一把压线钳不能用,能不能推荐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什么样的钳子,之前买过一把压线钳不能用,能不能推荐一个

听6楼的,买根线算了。

一把压线钳,稍微好用点的起码100,买根线几块钱。如果你对航模有非常浓厚的兴趣,可以看看TB的岛国货,一般是200多点,东西真好,压出来的质量国产的没法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一把1 .0的压线钳,再买点1.0的端子,重新压线。压完出线的地方上点704就好了。 ...

嗯嗯,我直接换了个线焊上去了

楼主:
谢谢各位模友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