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发试飞成功啦

楼主(2017-03-28):
塞斯纳改双发,试飞妥妥滴。666。动力十足。都跟4只鸟一起翱翔了。哈哈。不过飞行时间明显缩短,2200容量电池10分钟报警。后期加fpv得上3300。

网友A:
比我好得多我一个电机最多就五分钟

网友B:
可以上4000电池,续航估计会到20分钟多。

上海人民发来贺电

网友C:
浙江人民发来贺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浙江人民发来贺电

谢谢大浙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我好得多我一个电机最多就五分钟

你一直大油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上4000电池,续航估计会到20分钟多。

上海人民发来贺电

会不会太重了

网友D:
换18650电池

网友E:
4000的电池飞fpv美滋滋

网友:
你都双发来了,这点重量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18650电池

。。。

楼主:
引用 网友E:
4000的电池飞fpv美滋滋

看来是过来人

网友D:
引用 楼主:
。。。

轻多了,这样容量能提升很多,固定翼电流又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轻多了,这样容量能提升很多,固定翼电流又不大

还有图传设备没上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有图传设备没上呢

我的意思是,既然你要飞fpv,那么同等容量的18650电池会轻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意思是,既然你要飞fpv,那么同等容量的18650电池会轻很多

噢噢这样。我以为18650是容量了。。

网友:
加飞控了吗?

网友F:
飞机做的挺好,挺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机做的挺好,挺漂亮。

哈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双子星之小赛

哈哈

网友:
支持固定翼飞机

网友H:
请教电机电调和电池怎么接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教电机电调和电池怎么接呢?谢谢!

两个电调分别接两个电机,后面分别两条用y线接入接收机和电池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两个电调分别接两个电机,后面分别两条用y线接入接收机和电池

谢谢您。用2个30A的电调接一颗电池,电池放电能跟的上吗?电池C数有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您。用2个30A的电调接一颗电池,电池放电能跟的上吗?电池C数有要求吗?

电调安数大于你电机的最大放电量就可以吧。至于电池放电率我还不知道具体怎么搞。我只能选放电率大一点的。比如30-35c,知识不够,没法做到性价比最高

网友H:
请问电池怎么摆放? 我的电池舱只能放2600m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电池怎么摆放? 我的电池舱只能放2600ma的.

刀割,扩大

网友I:
前面加个整流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前面加个整流罩试试

想过,不过不利于图传散热,就没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