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直没有来,我是在折腾垂直起降飞机 VTOL

楼主(2017-03-28):
最近折腾了不少,先放点视频给大家看看吧

VTOL 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复合翼飞机自动飞行测试

PIX飞控 全程自动操作,自动起飞 航点  自动降落

pixmini pix 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倾转翼固定翼测试
PIXMINI飞控 全程手动切换,切换固定翼模式后 多轴前两个电机倾转,后电机停转

PIXMINI Tailsitter尾座式VTOL 两轴飞翼垂直起降飞行测试

PIX MINI 飞控 全程手动切换,最后炸机因为降落撞树,固定翼飞行技术要提高

网友A:
apm可以垂直起降吗?

网友:
厉害了,好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可以垂直起降吗?

APM 目前不支持的,

网友B:
喜欢尾座式VTOL可是看视频好像风大的时候容易被吹跑。

网友C:
楼主您好,非常喜欢,求配置链接

网友:
楼主厉害了,做大点,我帮你联系航母那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喜欢尾座式VTOL可是看视频好像风大的时候容易被吹跑。

这个目前只是测试用,感觉只是能起飞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好,非常喜欢,求配置链接

您好,您说的是哪个配置?

网友:
楼主你好,我最近也在琢磨垂直起降,能给个联系方式交流一下吗?

网友(2017-04-30):
楼主 ,做一个教学片吧,像以前一样,系统讲解一下制作过程。

网友(2017-09-22):
版主做给视频教学吧,就像讲多轴的一样,面向初学者。喜欢听你讲课的声音,很有磁性。

网友(2017-10-24):
楼主您好,我想请问一下,倾转那个飞机,PIX上面的固件是自己写的吗,最近我也在弄垂直起降,但是倾转的垂直起降飞机很有难度

网友:
哥 快出教程吧 哈哈

网友(2017-11-30):
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私密的也可以啊

网友:
请问大佬Q_FRAME_TYPE怎么选呢

网友D:
跪求Qframe type设置

楼主(2018-01-05):
引用 网友D:
跪求Qframe type设置

Q_FRAME_CLASS=1(多轴机型,新版本的多轴机型,适用Beta2之后的ArduPlane-Vx_tiltrotor_V380_beta_0222.px4)
0        Undefined(错误,未定义...如果新版设成这个,所有Q开头参数会不见)
1        Quad
2        Hexa
3        Octa
4        OctaQuad
5        Y6
7       Tri(有尾舵的Y3 或 无尾舵的矢量Y3)
10    TAILSITTER(尾座式)

Q_FRAME_TYPE=1(机架种类)
0        十字
1        X 或 Y6A
2        V
3        H
4        V-Tail
5        A-Tail
10        Y6B

楼主:
Q_FRAME_CLASS=1(多轴机型,新版本的多轴机型,适用Beta2之后的ArduPlane-Vx_tiltrotor_V380_beta_0222.px4)
0        Undefined(错误,未定义...如果新版设成这个,所有Q开头参数会不见)
1        Quad
2        Hexa
3        Octa
4        OctaQuad
5        Y6
7       Tri(有尾舵的Y3 或 无尾舵的矢量Y3)
10    TAILSITTER(尾座式)

Q_FRAME_TYPE=1(机架种类)
0        十字
1        X 或 Y6A
2        V
3        H
4        V-Tail
5        A-Tail
10        Y6B

网友:
大神 第一个垂直起降的pix飞控买的哪种呢 有链接吗

网友(2018-10-09):
垂起模式下的调参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2020-07-31):
大神,这是用的雷迅的pixhack V3飞控吗?

网友(2021-05-18):
pixmini只有6个接口吧?够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