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也编译成功了这个2.4G频谱DIY

楼主(2017-03-28):
经过两天不停的折腾,各种版本arduino的下载编译就是编译出错。再下载arduino教程恶补,终于发现是void setup()重复引用了造成的编译就是不过,去掉重复后一次就通过编译和上传了。
总结一下这两天的折腾,发现自己那是一个正版的小白啊!如此一个基础的入门级错误都不了解啊:(
把这两天的折腾的经历写出来希望还在路上折腾这个2.4 G频谱仪的朋友们检查一下是不是也是这个原因编译不过的,愿所有的朋友都能早日编辑成功!感谢原贴主

网友A:
发个编译好的呗

网友B:
上传連接在哪??

网友:
厉害,只有经过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编译好的呗

原贴主提供的固件就是编译好的只是需要你在本地编译成功后才能能上传,所以别着急认真检查一下,你一定能成功的,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传連接在哪??

原贴主的链接:http://mall.moz8.com/m/post/82871?from=bbsh5

网友C:
我的早搞好了!

网友D:
编译不过是电脑的问题,我用老电脑编译也是一直不过,尝试这改变几个变量的类型,也不行,感觉像电脑算不过来出错导致的,后来换了稍微好点的电脑,100%通过编译,没再出过问题。

网友:
脱变成为一级高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编译不过是电脑的问题,我用老电脑编译也是一直不过,尝试这改变几个变量的类型,也不行,感觉像电脑算不过 ...

嗯,学习了,还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的早搞好了!

不错,你测的是天9吧,有结论吗,是跳频的吗,有几点跳频

网友:
总算又学了还有这种原因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错,你测的是天9吧,有结论吗,是跳频的吗,有几点跳频

这玩意能测跳频吗??
毛,小玩具一个~~~
测测简单的2.4G频谱而已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能测跳频吗??
毛,小玩具一个~~~
测测简单的2.4G频谱而已

比试下谁毛长,
毛毛毛
是控要跳频
看来你是小白一个,一点都不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比试下谁毛长,
毛毛毛
是控要跳频

废话,当然是控跳频!!
我当然是小白了,工程师的话,这贴子也就不用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废话,当然是控跳频!!
我当然是小白了,工程师的话,这贴子也就不用看了

哦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能测跳频吗??
毛,小玩具一个~~~
测测简单的2.4G频谱而已

这个可以看出大概用到的频点位置

网友(2018-01-12):
请问楼主能发个源程序,给在下参考参考吗?感激不尽

网友:
小白路过顶一个

网友:
能发一下原来的那个固件吗?下载原帖已经失效了,谢谢啦

网友:
我也想做个,但是原帖文件失效了,能不能帮帮忙啊~分享一下啦~

网友(2018-03-08):
做个标记,有空做一个。

网友:
请问你们用的24L01是哪家的,我的收不到信号,但做萝莉控可以用,是因为兼容问题吗?

网友:
楼主不错 我也打算弄一个

网友:
这个做什么用的?

网友(2018-07-03):
都是大佬哇,顶一下

网友:
好东西,买材料做一个

网友(2019-12-13):
有飞控水平线要啥摄像头准心?搞不懂你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