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助萝丽接收机外接MOS管问题

楼主(2017-03-28):
新手,看到萝丽控很喜欢。自己做了一个六通接收机,萝丽大神在教程中说可以外接MOS管驱动小电机,问题是MOS管是三个脚怎么连接接收机与电机(130马达)?需要加其他原件吗?接收机电源可以直接用5v电池加在5v与GND之间吗?电压测量是测量的动力电池电压吗?可测范围是多少?教程中说的宽电压芯片指的是什么?由于这些问题我利用空闲时间看了好几天也没有找到答案,特此来求教。先在此谢谢大家赐教

网友:
看这问的,电子盲,先拜师吧

网友:
其实这些问题也是我刚接触萝莉的时候的问题,以前我也是纯小白,我能体会,不过这些问题一句话两句话讲不明白。你只要在萝莉群里多喝大家沟通! 这里估计没人能回答的让你明白!在萝莉群多沟通吧,几乎都会给你说的!

网友A(2017-05-03):
如图   画圈里面的可不接  不过上电的时候电机会转一下  容易出事  建议接上   左下三个点指的是接收器上的  应该懂吧  连信号的那根   用的mos管是2302  驱动空心杯没事  但不知道130行不行   可以并联三个mos  像图二一样叠焊三个  对于这种懂的不多   可能有错误  望指正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如图   画圈里面的可不接  不过上电的时候电机会转一下  容易出事  建议接上   左下三个点指的是接收器上的 ...

网站抽出了  这才是图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站抽出了  这才是图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