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20推力多大为什么我的小四轴飞不起来

楼主(2017-03-29):
F3有刷 飞控 400MHA电池加个接收机。油门最大勉强离地。

网友A:
这个桨拉力本身就很小。你机多重

网友B:
电力不足,机器太重,拉力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桨拉力本身就很小。你机多重

没称,什么桨比较好

网友C:
估计电池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力不足,机器太重,拉力不够

电是才充的,30 c的应该够了。把架子再剪掉点看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电池不够

30c 应该够了吧

网友:
桨小了,电池28OmA就够了

网友:
看图似乎桨叶迎风面积太小了,做功不够!电池放电率真的有30C的话,应该不是电池毛病。容量跟动力无关,续航时间上不同而已

网友:
2s动力比较强劲

网友:
桨错了,用60mm的两叶桨,500mah 25c电池,全油门我估计有100g以上的推力

网友:
电池放电量

网友:
我600的电池也飞的跟无刷似得,估计你这桨不行

网友D:
这桨虽然不咋地,效率低动平衡不好。但是不至于飞不起来
你这电池有30c?又被js忽悠了吧。有条件测一下内阻看看
另外你的电机哪里买的,多少钱1只。没经验的话不要买那种很便宜的电机。空心杯电机外观一样,性能千差万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桨虽然不咋地,效率低动平衡不好。但是不至于飞不起来
你这电池有30c?又被js忽悠了吧。有条件测一下内阻 ...

都是在一家店买点的。电机是8块左右一个。换了个轻的可以飞了5克的架子。看样子我高估了电机的推力。不知道放上摄像头还能飞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在一家店买点的。电机是8块左右一个。换了个轻的可以飞了5克的架子。看样子我高估了电机的推力。不知 ...

我觉得你的电机可能有问题。8520我用35mm桨都能飞。

网友:
8520推力应该比较大吧

网友E:
先看看机机多重.在检查电池电压还有c数. 最后在检查一下空心杯.空心杯坏掉以后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看看机机多重.在检查电池电压还有c数. 最后在检查一下空心杯.空心杯坏掉以后会这样.

谢谢各位大佬,换了电机就好了。已经与卖家确认了他们发的是2s电机

网友:
2s也可以用的。!!!!!!!!!!!

网友:
8250电机单个拉力15g

网友(2017-04-28):
我也不知道的哦

网友F:
我8520机身加电池有71克,1100mah 25c 飞行时间估计有25分钟左右,1s

网友:
回帖是一种美德

网友(2019-04-15):
引用 网友F:
我8520机身加电池有71克,1100mah 25c 飞行时间估计有25分钟左右,1s

用的多大桨

网友(2019-07-28):
推力啥的怎么计算呢

网友(2020-01-09):
8520推力不小了,

网友(2020-05-05):
看来买电机一定要看清楚 不然都不知错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