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能用两个不同品牌的电调吗,

楼主(2017-03-29):
穿越机能用两个不同品牌的电调吗?

网友:
有些参数值不对

网友:
当然可以 电机也可以不一样 你说的比较笼统要支持同一种电调协议才行

网友:
桨 电机 电调都可以用不同的,只不过不好飞。

网友:
试过就知道

楼主:
好,那我就试试

网友:
如果性能不同的话,会往一边偏吧

网友:
可以用,参数调好就行!

网友:
参数不一致,爱偏。

网友:
最好用一样

网友:
可以,最好一样的

网友:
可能无法自稳和悬停。

网友:
最好不要,看样子你是想省钱,想省钱和我一块用XXD

网友(2018-09-27):
不是说能不能用而是好不好飞因为参数不一致相当于发动机不一样配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