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云台的电路板型号

楼主(2017-03-29):
请问这个是云台的电路板吗?是通用的还是自己做的啊?

网友:
这是什么东西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属于自己画图定制的吧,左边的丝印应该是HDMI输出定义,右边没标识

网友:
看不明白!

网友:
。。。。。。你这个是科比特公司的产品啊。。。。MMC!
直接找厂家买一块吧这个是云台快拆用的触电接触板~

网友:
不是一般的货

网友:
八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