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s550六轴地面推油门测试云台震动

楼主(2017-03-29):
大家看看我的六轴地面推油门测试云台震动,这样有意义吗?

网友A:
1.电机启动的时候,有点震动属于正常现象
2.S550的机臂太软,震动很难排除
3.云台的减震球软硬程度,也可以做一定程度的减震

飞起来看,效果怎么样,地面测试没有实质性的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机启动的时候,有点震动属于正常现象
2.S550的机臂太软,震动很难排除
3.云台的减震球软硬程度,也可以 ...

好的  谢谢您,减震球没换,换的桨和脚架,减震球太软的大小不合适,如果飞起啦还是条纹太重我就换云台试试

网友B:
听声音 觉得你云台的Kd 太大了 高频震动太多 如果机架震动大的话 你云台会疯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声音 觉得你云台的Kd 太大了 高频震动太多 如果机架震动大的话 你云台会疯掉的 ...

卖家给调的,没动过,飞起来就已经疯了,拍出来的全是横条水波纹

网友:
老晋正解。答案最佳。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电机启动的时候,有点震动属于正常现象
2.S550的机臂太软,震动很难排除
3.云台的减震球软硬程度,也可以 ...

500~600的机架用什么规格的机臂合适(碳纤材质)?我个人很想要方管,觉得方管水平要好调点,也更帅一些,呵呵,但好像有说没圆管强度好,是这样吗,请教晋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电机启动的时候,有点震动属于正常现象
2.S550的机臂太软,震动很难排除
3.云台的减震球软硬程度,也可以 ...

老晋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