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50穿越最大电池多少?

楼主(2017-03-29):
250穿越机2204电机12a电调最大能用多大电池多少c家里有个4200电池35c能用吗?会不会把电调烧了?

网友:
供电电流和使用电流没多大关系,你就是用999999999999mah99999999999c的核电池都不会烧你的电调

网友A:
我用5000的3S飞过,太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5000的3S飞过,太费劲

你用多大电调和c数?

网友:
这电池太胖啦,飞机表示飞不动

网友:
测试的时候用5500 3S 80C的飞过,但很笨重

网友:
这个没有关系吧?

网友:
太笨了     飞机受不了   就像小牛拉大车

网友B:
5000 3s飞过 极速下降可能拉不起来 室内玩玩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00 3s飞过 极速下降可能拉不起来 室内玩玩还可以

用4200毫安的,35c会不会把12a电调和2204电机烧了?

网友:
20A电调表示4200的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多大电调和c数?

250的架子,12A电调,2204电机

网友:
不会 电机电调本来就支持3s 烧的几率很小 除非质量问题  电池
c数只是放电能力 你的电调四个最多五十安电流

网友:
用3S2200

网友:
太重影响效率,3S4S,1300--1500是标配

网友:
烧电调电机一般是不会的,但是电池大了要么飞不起来,要么飞着很笨拙,你这配置建议3S 1500~2200,这电池不挑大牌货(其实也用不着)买的话也就几十块钱。

网友:
表示看不懂。。。。。没工夫分割句子。

网友:
认真回答一下,希望设为答案。

4200mah * 35C = 147A(最大输出)
4轴穿越机,配12A电调,12A的电调一般极限在15A(10秒)以内,言下之意,超过15A的功耗10秒,就听天由命了。

以上是你提供的信息得出的结论。即:电池供电 > 电调输出。
然而实际要看你的电机功耗。2204只代表尺寸无法得知其功耗,同一个电机,上不同的桨,功耗都会不一样。如果电机功耗大于电调的极限值,那么,电调就冒烟。

一般来说,250的穿越,起飞在550克左右,如果配比较差的电机,应该在12A的情况下能飞,但一定飞不快。你用了4200的电池,如果是3s,光估计重量在300克以上,加上个架子,至少700了。烧电调的可能性比较高了。

建议:
1:电池重量控制在200克以内,容量,3s的话在2200以内,4s在1600以内。放电倍率不要低于40C。
2:电调在20A以上,考虑一些厂商会虚标,最好自己想办法改善散热,要么买品质好的电调。
3:研究透电机的参数,看清楚拉力、功耗的参数,适当选择电调和电池。

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