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神行者為什麼不能轉向

楼主(2017-03-29):
最近做了台迷你神行者, 翼展400mm ,8520 減速組, 含電池 45g ,
試飛了幾次一直有個問題無法解決,  就是飛機可以飛起來,  但是無法轉向 ,
只能直飛打方向都沒有什麼作用,  怎麼調都沒用, 為了這問題又重做了一台,
把攻角減少, 上反也減小, 方向舵稍加大一點,  結果還是一樣的狀況,
有誰知道問題是在那裡嗎?

网友:
这个神行我也做过好几个了,是不是你的舵机不行啊?还是动力不够啊?
http://www.moz8.com/thread-88075-1-1.html
我飞的视频

网友A:
既然不改方向 应该舵机没动

网友:
把副翼开出来

网友:
舵机装了吗????????

网友:
还以为是越野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不改方向 应该舵机没动

電機動力足夠, 舵機的動作也沒有問題, 小飛機拿在手上, 垂尾朝著自己, 加油門再轉動方向舵, 可以感受到風向的轉變, 但飛上天以後就是不能轉向, 不知道是那個位置的布局造成轉向困難.

楼主:
開副翼是一種方法,  我只是想知道是什麼原因造成轉向困難, 可以在以後設計製作飛機的時候, 能夠避免同樣的錯誤,
而且以這種小機, 再加一個舵機去控制副翼, 重量又上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開副翼是一種方法,  我只是想知道是什麼原因造成轉向困難, 可以在以後設計製作飛機的時候, 能夠避免同樣 ...

垂尾本身转向就很困难,3d机垂尾转弯都比不上副翼垂尾转弯,还是小飞机,不如像3d机那样,加大翼板,增大翼板转动幅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開副翼是一種方法,  我只是想知道是什麼原因造成轉向困難, 可以在以後設計製作飛機的時候, 能夠避免同樣 ...

或者把垂尾舵机换到副翼上面去,就像全国统一价苏27那样只开副翼和升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垂尾本身转向就很困难,3d机垂尾转弯都比不上副翼垂尾转弯,还是小飞机,不如像3d机那样,加大翼板,增大 ...

我前些日子也改了一台手拋機"紅雀",  尺寸與這台小神行者差不多, 但奇怪的是他的垂尾小小一片,  飛得倒是很穩定, 完全沒有這神行者轉向困難的問題.

网友:
舵面不够吧?

网友C:
舵面积应该占翼面积的百分之十左右。问题就在这。
再看看你的翼面积足够大,升力没有问题。反观你的垂尾,面积小的可怜,不足以改变飞机的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面积应该占翼面积的百分之十左右。问题就在这。
再看看你的翼面积足够大,升力没有问题。反观你的垂尾, ...

我之前直覺也是這樣想, 但這機是FT的設計圖縮了約0.8倍來的,  原型機我看有些人就飛的很好, 而且我做了兩架, 第二架我把垂尾加大了1/4 左右, 好像也沒有改善, 放假再去實驗看看能不能捉出問題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子目测好小哦!没玩过,室外飞的话这个机子没有副翼,而且方向舵那么小,想转弯你可以试试把方向舵舵 ...

你可能沒有仔細去研究微形機, 開副翼是一種方法, 但論坛內很多前輩做的小機都是只有方向舵沒有副翼, 而且都飛的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