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遥控怎么开机

楼主(2017-03-29):
一直报警开不起

网友:
把所有开关放到高位

网友:
你这个是有开关不在低位,打到低位就可以开机了,就是所有开关都要在UP(最上面)。

另外,如果是油门不是自动回中的,油门不在低位。

网友A:
这是什么遥控??

网友:
好骚的遥控,左右按键都像电源按键。。。。

网友:
是的了。看着

网友:
开关全推上

网友:
买回来先看看说明书

网友:
油门拉到最下即可

网友:
所有开关都要在最高位才行

网友:
这是什么遥控 那么简单的!

网友:
新手  我觉得还是 找找老手带吧

网友:
福斯遥控器,为了避免误操作,所有播码开关最上,油门最低,否则开不鸟机的

网友:
两个按钮同时按开机,所有开关最上就不会响了

网友:
能不能看下英文……屏幕上都已经说的这么清楚了………………

网友:
同款控,有空了把菜单翻译一下,写个小纸条,看不懂哈哈

网友:
段位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遥控??

富斯i6s

网友:
这个控,非常好,面板上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