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组720空心杯室内穿越机

楼主(2017-03-29):
    最近大家玩tiny7玩的很爽,无奈手头很紧,利用手头有限的资源,买些配件自己组。
   配件:tiny7新版机架+桨(上壳太丑,没要)+小黄鸡上壳
             电机:KINGKONG720电机+龙哥家的CX95用720电机
             图传:VM275T
             飞控:集成6CH的DSM2接收机的SP RACING F3飞控
             电池:KINGKONG原配500ma 1S电池

     开始组装:
机架加工,前后的加强筋去掉了,左右的等支撑杆回来再去,去掉是不是好看多了。

上壳加工,安装图传
小黄鸡的上壳,左右多出来的剪掉,把VM275T装进去。小黄上壳有点点重,不过追求美观,不去计较了。

飞控
SP RACING F3有刷飞控,集成DSM2接收机。线自己做的,有点粗,有点重,线就0.5G了。
说实话,一直喜欢F3飞控。

电机
KINGKONG原配电机
KK的电机,拿到手吓一跳,全是顺时针转么?后来一看,有两个小白头画了黑点,
线序也更换了,拿了画黑点的装飞控上驱动下,顺时针转的。KK电机线很硬,稍微
扭了下,开始装机
线跟部露出金属了,这是我扭坏的么。          ,
用应该没问题。

龙哥的720空心杯
包装高大上,cx95用的电机。
  4个稍微比KK的重。0.3G  ,线要软写。经测试,CX95用的电机动力要好。
而且CX95原配电机的价钱,嘿嘿,我喜欢。一电飞下来,都有点烫

装飞控
   研究后发现飞控可以装蜂鸣器,这对室外飞行的寻机很有帮助。
底部还有很骚的两个LED

  完成
这重量,别喷我啊,图传接线都用的插头,小黄的顶壳也有点点重。
当然真想去控制重量的话,42.5是没问题的了。

  这一套配件价钱不是很贵,但是配齐邮费却不便宜。还好VM275T和
飞控都是开始飞615的配件。 不说了,调调参,明天爽飞。

网友:
感觉还不错啊,小鸡不错

网友A:
请问一下,一体图传摄像头工作时热不热?我买回来直接换了天线,不知道正常时多热

网友B:
楼主几个问题,275天线你这是选的什么棒子?蜂鸣器最后装了么?主板哪里有卖?后续可否更新调参pid 过程?谢谢!

网友:
一套要多少钱

网友:
能上2S电池吗

网友C:
能装720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一体图传摄像头工作时热不热?我买回来直接换了天线,不知道正常时多热

热呢,一电下来50度有的,所以我顶壳开窗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几个问题,275天线你这是选的什么棒子?蜂鸣器最后装了么?主板哪里有卖?后续可否更新调参pid 过程? ...

275T有3种天线可以选择,硬质带铜套,软质带铜套,导线天线。效果最差的就是没带铜套的导线天线。我室内飞 没装蜂鸣器了。主板某宝有的 可以搜索 Queen F3

楼主:
目前邮费不便宜

楼主:
720没必要上2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装720电机了?

用的KINGKONG tiny7架子,不是原小黄的架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呢,一电下来50度有的,所以我顶壳开窗散热

那跟我的差不多,我还担心是换天线换的不好。不过真心担心烧坏啊

网友:
小黄鸡,好帖,必须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275T有3种天线可以选择,硬质带铜套,软质带铜套,导线天线。效果最差的就是没带铜套的导线天线。我室内 ...

搜到了,谢谢你,不过蛋疼的是天线位置在右边,小黄机壳孔却在左边。里面天线角度那叫一个扭曲

网友D:
楼主说说几钱可以装起来

网友:
我看玩h36的也不少啊,那个飞控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说几钱可以装起来

电机团购价30不到,VM275T 105  小黄上壳估计15  KK架子加桨大概30 ,飞控当时135买的,电池的话淘宝都一个价,我想试试高能的450mah。

楼主:
当然以上都没算邮费的,你要是能在一家配齐,嘿嘿,就就相当不错了

网友:
不错不错,看起来赏心悦目。

网友:
引用 楼主:
720没必要上2S了

1S动力有点弱

网友:
楼主,我也买了这个飞控,装了720电机和bb 响,但现在有一个问题,高速前进如果转向的话会后仰栽到地上,请问你有么有这个问题?可以看我最新发表的求助贴,谢谢!

网友:
楼主看下我的问题?你是否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E:
500ma的电池多少c的啊用的!飞起来感觉如何会不会很肉?

网友:
引用 网友E:
500ma的电池多少c的啊用的!飞起来感觉如何会不会很肉?

我的原装tiny7肉是肯定的,调下油门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