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低速转的时候有嗡嗡响。。

楼主(2017-03-30):
本人用airmode的模式,解锁,未离地的时候电机有间断性的嗡嗡响,不知道怎么办。虽然好像不影响飞行,但是之前是没响声的,心里不舒服。求解答。
        电机是致盈gt2205

楼主:
四个电机同时间断性异响。

网友A:
录个视频看看啥样。

网友B:
检查一下有没有螺丝不紧的。估计是松动引起共振

网友C:
可能是你打开了“解锁后电机转动”这个选项 但是怠速电流没有调 电流太小不能让电机转起来 地面站里把“解锁后电机转动”这个选项关闭 或者调一下怠速时电机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录个视频看看啥样。

不知道怎么加视频了

楼主:
螺丝没松,我找到原因了,airmode模式他自己不断纠正姿态,导致飞机来回抽搐,难到下挂电池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你打开了“解锁后电机转动”这个选项 但是怠速电流没有调 电流太小不能让电机转起来 地面站里把“解 ...

airmode解锁就转动的,他还会调整姿态(不是自稳),导致飞机在地面时来回振动(小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有没有螺丝不紧的。估计是松动引起共振

螺丝没松,我找到原因了,airmode模式他自己不断纠正姿态,导致飞机来回抽搐,难到下挂电池会这样?

网友D:
你是全程空气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全程空气模式

嗯,好像是这个的原因

网友:
为啥还格外点出电机型号?
这电机有这么烂吗

网友E:
轴承上点油,最好是换一个轴承 希望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轴承上点油,最好是换一个轴承 希望帮到你

居然是电机和桨共振,换套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有没有螺丝不紧的。估计是松动引起共振

是共振,不过不是螺丝松,我换了套桨就没事了。

楼主:
共振  共振换套桨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好像是这个的原因

关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