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教SBUS加脚架问题

楼主(2017-03-30):
组了一个四轴,用的雷迅PIXHAWK,接收机用SBUS输出,飞机没什么问题,后期加了电动脚架,但是用的SBUS输出(方便),没法直接加到接收机上,所以问一下,怎么才能解决脚架安装问题

网友A:
例:在你的FUTABA遥控器上将第7通道设置为开关通道并设置好开关如SG.之后将你的电动脚架接到PIXHAWK的对应通道上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例:在你的FUTABA遥控器上将第7通道设置为开关通道并设置好开关如SG.之后将你的电动脚架接到PIXHAWK的对应通 ...

乐迪同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乐迪同理吗?

是的

网友:
看雷迅是否支持aux 输出, 用其他的4以后的pwm 输出也行
记得是在RCx_function 里面改 x 是通道数

网友:
可以飞控输出

网友:
很简单  不管什么接收机   遥控器上设置一个通道控制脚架舵机就好了

网友:
乐迪的接收机,工作在SBUS时,也有PWM输出的,
可以参看这个视频:新手课堂,设置乐迪AT10玩NAZA-M、-V2、-LITE飞控
http://www.moz8.com/thread-43807-1-1.html

网友:
舵机能控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