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s

楼主(2017-03-30):
富斯i6s怎么设置APM四轴的2段开关和三段开关控制6中飞行模式,

网友:
不太懂,定义第五通道,不知遥控器支持不?

网友:
不同接收机通道数量不同,参调先设置通道,遥控器界面第一页的AUX开头的一个选项设置通道开关。用百度翻译一下就能看懂了

网友A:
我的富斯i6我也在,研究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富斯i6我也在,研究这个问题

一起研究

网友:
直接百度

网友:
百度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起研究

好像要设置5.6通道混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