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那么久的垃圾控,么失控过,这换好控,直接失控了,大神能帮忙看看怎么处理吗?

楼主(2017-03-30):
最早入魔用MC6,用了很久,还买了空电,没出过问题。
后来人说mc6不行,太垃圾了,并且飞四轴觉得不够用,所以咸鱼收了二手乐迪at9,用了很久也没问题。
后来别人说乐迪9不行,会失控,我说我还没遇到过,他们说等你遇到就晚了,换个好点的控吧。
后来换了X9D,结果,还没飞多轴,只是飞固定翼,已经失控了5次了,是我使用不正确吗?还是怎么回事?
失控感觉,一开始飞没问题,就是会突然一下不听使唤,卡在我最后一个动作上,比如打升舵,他就一直升,我已经回中了,他还在升,过了2秒后就好了,自己回中了,天上做翻滚,看差不多想拉起来,根本不懂,一直翻滚,到地面副翼才持平,但是已经晚了。。。。。

网友A:
这东西别听别人说!我也一直用的低端控,富斯i6,MC6也用过,天7也用过,热水洗脚冷暖自知!我也从来没有遇到过失控!可能是哪位网友的飞场干扰或者别的原因!

网友B:
俩天线分开末端成十字交叉放置,地面拉锯试试。x9d+x8r切切实实飞出过两公里的,,

网友:
半价手x9d

网友:
哈哈,别人说的都是对的

网友:
我也在玩苏27板板机,用mc6可以一直飞到看都看不清姿态都能飞回来

网友C:
x9d的接收机天线要叉开放,不然特容易失控。。。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俩天线分开末端成十字交叉放置,地面拉锯试试。x9d+x8r切切实实飞出过两公里的,,

兄弟说的对 x8r得岔开放

网友:
头一次见双天线绑在一起的  ,楼主还是用回mc6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MC6神控,呵呵

福斯i6路过

网友:
MC6入门神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失控有很多原因的!每次不管飞什么,准备工作要做好,也检查仔细点,宁愿多检查几次,不要心急,就怕飞上天 ...

说的很棒,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x9d的接收机天线要叉开放,不然特容易失控。。。经验

接收机天线要分开吗?不能碰到一起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别听别人说!我也一直用的低端控,富斯i6,MC6也用过,天7也用过,热水洗脚冷暖自知!我也从来没有遇 ...

学校干扰真的很大,精灵上天图传就开始花了,所有通道一会红一会绿,一秒换一个颜色,都是联通干的,,,,,

楼主:
还是失控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接收机天线要分开吗?不能碰到一起是吗?

对的,不能碰到一起,我测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的,不能碰到一起,我测试过。。

分开了,还是出现了一瞬间的失控,换回乐迪at9了,还得越简单的越靠谱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分开了,还是出现了一瞬间的失控,换回乐迪at9了,还得越简单的越靠谱

我飞多轴 今天没失控 图传都雪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飞多轴 今天没失控 图传都雪花了。。。

我固定翼会出现失控,多轴没试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固定翼会出现失控,多轴没试过

多轴失控也会返航的,所以不担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学校干扰真的很大,精灵上天图传就开始花了,所有通道一会红一会绿,一秒换一个颜色,都是联通干的,,, ...

在市区都这样,在山区可以飞好远

网友:
50包邮收x9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市区都这样,在山区可以飞好远

学校靠山,但是联通吧发射功率调太高了,别说精灵了,移动卡打电话都不清楚,一段一段的,强迫使用联通。。。。。

网友:
看看是不是接收机里的信号线断了,要是信号线固定太紧,摔机可能把里面摔脱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