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轴自组s500无人机

楼主(2017-03-30):
apm飞控,求指点,自稳模式下飞行会自己向前飞。。。。定高后也会向前飞。。。。不知道定点模式有什么用?定点模式下还是向前飞# 。。。3米左右时,一键返航会升高,不知道什么原因。另外有没有降落模式?

楼主:
这个是什么?在飞控下面,大小与电调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什么?在飞控下面,大小与电调差不多

是BEC,也就是电源降压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BEC,也就是电源降压模块

有什么用?我好像没有看到连接线啊?接收供电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什么用?我好像没有看到连接线啊?接收供电吗?

对,因为电调没有5V电压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因为电调没有5V电压输出

好的,谢谢,能不能指导一下上面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能不能指导一下上面的问题?

去看看泡泡老师的教程,你的APM没有设置好

网友:
当然先看教程呀。。

网友:
一键返航默认模式是先升高到15m,然后返航的

网友:
那肯定返航升高啊,自稳没吧加速度计校准好 所以会往前飞

网友B:
路过看看,已经回答过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过看看,已经回答过你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