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泡泡老师能帮忙看一下我这个pix飞控在使用终端出现乱码

楼主(2017-03-31):
新买的pix飞控,连上软件后一切正常 ,开始更新固件也很顺利,就是到了使用终端清除数据时连接成功后就开始显示乱码如图,希望泡泡老师帮忙看一下,谢谢了

连接后一直接受的乱码

楼主:
本人小白一枚,先占个沙发

网友A:
新版固件取消了终端,是会出现乱码,不用理会,再所有参数表里面,选重置默认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正解,还可以用新版地面站,取消了终端

网友:
新手来看看   赚个积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版固件取消了终端,是会出现乱码,不用理会,再所有参数表里面,选重置默认参数就可以了。 ...

网友:
新版本取消了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版固件取消了终端,是会出现乱码,不用理会,再所有参数表里面,选重置默认参数就可以了。 ...

谢谢,晚上回去试下

网友B:
3.21之后版本的固件,不再支持终端。
别用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1之后版本的固件,不再支持终端。
别用这个了

谢谢泡泡老师,现在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1之后版本的固件,不再支持终端。
别用这个了

泡泡老师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设置失控保护是,为什么我关了遥控器后地面站显示的模式还是自稳模式呢?已经按照您以前的帖子重新设置了遥控器和飞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