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白提问,哪种飞控更适合三轴飞行器

楼主(2017-03-31):
最近在做三轴飞行器,哪种飞控最合适?

网友:
沙发我座了     挺漂亮呀

网友A:
pixmini,你值得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xmini,你值得拥有

多谢,现在银子不多,CC3D能否胜任?

网友:
闲鱼上收二手吧

网友:
我做过跟你差不多的三轴机架,机臂要加强,装电机的板子要双层

网友B:
我也是用的cc3d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用的cc3d没问题

多谢啦,就定CC3D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现在银子不多,CC3D能否胜任?

也可以啊,还是比较稳定的!或者你闲鱼收个二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现在银子不多,CC3D能否胜任?

可以,我就用CC

网友:
cc3d最便宜廉价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