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翻跟头

楼主(2017-03-31):
f3飞控   我试了下是这样的  推上去油门收的剩一点点油门  再打横滚还比较好翻,不是说打开那个airmode模式可以把油门收到底再翻嘛。

打开后  有个别电机要转不转的样子   飞起来  收到底再翻  直接就翻滚日地球 特猛的摔下来  还像疯了一样在地上乱蹦,看着都心疼。。还好及时上锁     大家一般用什么模式飞的?  独玩好多东西都学不到   好无奈

网友A:
你三个桨5040一个桨5050。。。难道是我看错了吗。。。

网友B:
试试半自稳翻跟头,会容易上手。熟练了再练自稳,自稳可以做许多半自稳做不了的动作。另外,记得养成炸鸡锁电机的下意识动作,会损失少点

网友A:
另外怠速设置要看一下,我是设置到电机能稳定转的最小值的。
横滚推油门主要怕高度掉的多,如果你飞机很高,不用推油门也可以的。
滚转率高一点,默认六百多,至少来个八九百,不然转的太慢。
我现在最大滚转率是12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半自稳翻跟头,会容易上手。熟练了再练自稳,自稳可以做许多半自稳做不了的动作。另外,记得养成炸鸡锁 ...

嗯   平时已经养成炸机上锁的习惯  就这次乱蹦吓得有点懵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三个桨5040一个桨5050。。。难道是我看错了吗。。。

没看错    经常随便搭配的  飞起来没有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怠速设置要看一下,我是设置到电机能稳定转的最小值的。
横滚推油门主要怕高度掉的多,如果你飞机很高 ...

就是不知道那个怠速在哪设置。。。还有那个滚转率也不知道       我以前玩直机的经验就是在遥控上设置舵量大小    我调成大舵量来让飞机翻的快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知道那个怠速在哪设置。。。还有那个滚转率也不知道       我以前玩直机的经验就是在遥控上设置舵 ...

地面站上roll rate , 对应的就是控上的expo 和scale . 不知哪位讲过,4轴不要设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知道那个怠速在哪设置。。。还有那个滚转率也不知道       我以前玩直机的经验就是在遥控上设置舵 ...

在PID设置的右边,你在遥控器上调也一样的。
这,杂交桨。。。。飞应该可以的。。话说没影响么,一只电机负载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地面站上roll rate , 对应的就是控上的expo 和scale . 不知哪位讲过,4轴不要设控

控上面设置麻烦噻,调参软件里面搞搞方便,关键飞机装的多的话,复制档案就可以了,装机修机器方便。

网友C:
你是在自稳的模式下翻的吗?我的飞机也是在自稳的模式下,就是翻不过来,大家就说一定要在手动模式下才能翻!

网友:
半自稳或手动好翻,油门保持时迅速打副翼油门到底,再副翼油门回中就翻了,前后翻也是一样,胆大反应快就行,会翻了再可以试试慢慢翻

网友D:
再问下,F3加GPS稳不稳啊,能定钉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在自稳的模式下翻的吗?我的飞机也是在自稳的模式下,就是翻不过来,大家就说一定要在手动模式下才能翻 ...

在手动和半自稳模式才能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再问下,F3加GPS稳不稳啊,能定钉子吗?

刷iNav固件可以,但是要飞控集成气压计和指南针(豪华版),不过调试和刷写固件资料很少,你要自稳钉钉子,买NAZA这种商品控好了。

网友:
我也没翻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三个桨5040一个桨5050。。。难道是我看错了吗。。。

哈哈哈啊,你没看错,就是不一样,是不是都扎的不够用了,这样应该没大问题,也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怠速设置要看一下,我是设置到电机能稳定转的最小值的。
横滚推油门主要怕高度掉的多,如果你飞机很高 ...

这个滚转率在哪里设置,上一下截屏最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怠速设置要看一下,我是设置到电机能稳定转的最小值的。
横滚推油门主要怕高度掉的多,如果你飞机很高 ...

那个怠速我设置好了  1030  电机起步都很稳    打开airmode 四个电机都同时转的很稳    试了下     油门收到底翻还是会翻滚砸下来    留点油门就很好翻    是不是还调少了  你的最低油门值调了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怠速我设置好了  1030  电机起步都很稳    打开airmode 四个电机都同时转的很稳    试了下     油门 ...

银燕RS2205在1020上下,kingkong2205GT在1015上下,都很低的。这个你不一定能用来当一个基准,因为我的oneshot125电调的行程是手动指定的,油门信号范围是1008到2008。

网友E:
楼主基本功没有做扎实,可以看看我的帖子,有视频教程。
因为不知什么固件,所以也没法具体分析原因。
建议说说飞控、电调固件,再上个目前的设置参数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基本功没有做扎实,可以看看我的帖子,有视频教程。
因为不知什么固件,所以也没法具体分析原因。
建议 ...

开个半自稳模式可以翻了   之前还是技术不到位  总是掉下来   现在几乎可以不掉高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在PID设置的右边,你在遥控器上调也一样的。
这,杂交桨。。。。飞应该可以的。。话说没影响么,一只电机 ...

我擦,头一次听说杂交桨能飞。理论上可以,但是费电毁电机啊……墙裂不建议,找准了一个桨型就一直用呗,怎么会出现杂交桨的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擦,头一次听说杂交桨能飞。理论上可以,但是费电毁电机啊……墙裂不建议,找准了一个桨型就一直用呗, ...

杂交桨算啥  我用剪刀把桨剪短了再配杂交桨照样很稳

网友:
也过来学习一下,自己会翻跟头,就是不会帮机子翻

网友(2017-12-12):
角速度,加速度,跟你什么桨没关系!!飞控调好了他自己会给电调信号输出!达不到平衡就一直给电调输出直到飞控感觉角速度,加速度完成才停

网友:
无回帖,不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