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天线焊接问题

楼主(2017-03-31):
天7的天线馈线焊接到电路板上,为何有两个焊点,一大一小?不懂,求指导

网友:
一个屏蔽层,一个是内芯,所以两个焊点!

网友:
外层大的是屏蔽线,内层小的是信号线

网友A:
中间的芯线才是信号线,之所以把外层的屏蔽层焊到对地的焊盘上一来是起屏蔽作用二来对芯线起加固作用。挣一个牛币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的芯线才是信号线,之所以把外层的屏蔽层焊到对地的焊盘上一来是起屏蔽作用二来对芯线起加固作用。挣一 ...

谢谢!

网友:
涨姿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