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飞控

楼主(2017-03-31):
我的f4飞控烧写好固件之后,点击连接过一会就变成了主页面,怎么回事。

楼主:
LED也闪烁

网友:
找个更高版本的bf软件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过  还跟数据线试试   我的就是这么解决的

网友:
你用的什么固件?这个板子要用omnibus f4固件。打开电脑设备管理器,插上usb看看有没有识别飞控通讯端口,我看你截图上是com1肯定不对的。最后想告诉你的是:更新固件要去官网下载好和飞控型号相对应的固件后选择本地固件进行更新…

网友:
飞控价格好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