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固定翼装什么飞控:

楼主(2017-03-31):
新手飞固定翼装什么牌的飞控好

网友A:
不玩fpv就别装飞控了吧

网友:
apm划算。就算之后玩fpv也划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玩fpv就别装飞控了吧

为什么?有飞控不是更好飞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有飞控不是更好飞吗?

那你还怎么练技术呀

网友:
装apm吧,就是太折腾人。

网友:
看你玩什么机

网友:
pix飞控 路过顶起来

楼主:
因为要让小学生学飞固定翼,想装上飞控容易操控,品牌太多,不知那种好用

网友C:
pix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x比较好。

pix好设置吗?以前四轴用过APM的,不好设置,给飞跑了,一千多就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pix好设置吗?以前四轴用过APM的,不好设置,给飞跑了,一千多就没了

二者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要想精准控制,就要有计算和执行的速度。目前,非pix莫属。当然,还有高级的,不过,一般玩家可能玩不起。

网友:
我刚入门用的NX3,比较简单。后面用的APM,功能比较多,不过调机复杂些,不建议入门使用

网友:
我从不装

网友:
固定翼安装飞控大多数用在fpv上,现在的固定翼商品飞控我推荐果子和u22,apm,pix

楼主:
说有种A3控,可以一键吊机,自救什么的,有用过的说下感觉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劲鼓动pix。其实pix并不适合刚入门或者并不适合一般人,要么研究电脑去了,要么折腾到放弃,pix固定翼 ...

也是一种选择。

网友:
APM便宜好用,功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