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自己做飞机,飞机材质问题好头疼

楼主(2017-03-31):
之前做过kt的飞机,太容易摔坏了,不知道什么材料好一点,耐摔,看到有魔术板,epp等各种材料,哪种适合新手呀,还有就是在哪买,或者各位大神有购买链接也行

楼主:
求回答呀

网友:
魔术板好用

网友:
铁板,钢板,碳板

网友:
用航空铝材做个啊

网友:
epo材质,废品收购站,那种硬质泡沫,用电热丝加热切割,论坛有教程

网友:
KT板加竹条,面上加层透明胶,强度杠杠的

网友:
魔术板,买了不后悔

网友A:
kt板的话表面用胶带覆膜,强度还行,不过成本就上去了,不如魔术板

网友:
某宝上都有。

网友B:
epo材质 不错不错,路过顶起来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epo材质 不错不错,路过顶起来

epo材质的板子在哪里买呀,求个渠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kt板的话表面用胶带覆膜,强度还行,不过成本就上去了,不如魔术板

求魔术板购买渠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魔术板购买渠道

一般实体店子里是没有的,淘宝网上有一大堆,有直接一块一块卖的,也有切好了当成空机卖的,建议直接买切好了的,便宜划算,一般还包邮

网友:
引用 楼主:
epo材质的板子在哪里买呀,求个渠道

淘宝或者废品收购站的硬质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