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精灵2v 连接不上APP了

楼主(2017-03-31):
本人新手   原机咋鸡了  又在咸鱼上买了个二手飞机  遥控现在可以控制飞机  就是APP连接不上了   (APP看着连接上了  可是进相机里显示没连接  摄像头没法用)请航友们给我讲讲是怎么了

网友A:
更新所有固件,包括飞机,遥控器,云台,手机固件和ap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新所有固件,包括飞机,遥控器,云台,手机固件和app

恩  app问题已经解决了   谢谢
现在还有个问题  飞行器悬停的时候一会左边漂  一会右边漂  不稳定   飞的高度一米左右   十颗星   这正常吗?  还是需要调什么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  app问题已经解决了   谢谢
现在还有个问题  飞行器悬停的时候一会左边漂  一会右边漂  不稳定    ...

稍微飞高一点,太低的话有地面效应,反而更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稍微飞高一点,太低的话有地面效应,反而更不稳

嗯嗯  好的  谢谢啦!

网友(2018-12-24):
我知道,加我QQ  672076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