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

楼主(2017-04-01):
请问F3飞控能用mc6a遥控器的接收机吗?

网友:
最好换个天7,mc6好多设置不好校准

网友:
都可以啊 虽然那个好控很便宜

网友:
弄个屏幕的方便些

网友:
可以是可以,不过不太好调

楼主:
刚才看了下是 F3_EVO_Brush 有刷飞控 ,不知道能不能用mc6a的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