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a电调接错正负极了把电调烧了

楼主(2017-04-01):
昨天回家装好的250穿越机,接上电池把电调烧了坏,还把电池也烧短路了报废了,飞控没事,电调还能修吗?怎么检查?各位大神

网友:
买个新的吧,不会修的话。

网友:
基本没法修了,短路大多爆铜的,电路毁了,上电之前多检查

网友:
这个好像没办法修了

网友:
上电前多检查

网友:
电调检查输出端口任意两个的电阻,如果为零,说明mos管已经烧坏,需要更换mos管,如果不为零,说明mos还好的,就要看控制电路是否烧坏。。

网友A:
看看电调说明书有没有反向保护 我的好盈就接反过不过没事 电池为啥会坏呢?

网友:
换新重来

网友:
我也失手过一次

网友:
返厂维修

网友:
表示同情…楼主太激动了吧    没检查就上电

网友:
可怜的孩子啊

网友:
可怜的孩子啊!

网友:
基本上是没有修理的可能性了,咋回事啊 这么不小心!

楼主: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接上电池看见冒烟了,才发现电池接反了,然后我就重新接上电池,都没有反应了,在电脑上调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调说明书有没有反向保护 我的好盈就接反过不过没事 电池为啥会坏呢?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接上电池看见冒烟了,才发现电池接反了,然后我就重新接上电池,都没有反应了,在电脑上调试呢

网友:
嗯嗯 祝好运

网友:
接电前一定要做好检查

网友:
返厂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多损失几个就不马虎啦

网友:
你用什么头子  电池怎么还能接反呢 把头子换掉吧

网友:
小电流的电调,不值得修理。

网友:
不要修了,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