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控選擇

楼主(2017-04-01):
請問乐迪 Pixhawk 飞控雷迅CUAV Pixhack-V3
雷迅CUAV PIXhawk
哪個好
或是有更好的選擇

网友:
雷讯售后好,终身保修,质量好

网友:
两个都买了玩玩嘛

网友:
乐迪的硬件有点渣哦,建议你用雷迅的,ck和wk其实没有区别,不过ck用的气压计稍微好一点,

网友:
hack v3不行 你自己问一下cuav客服吧 很多bug没解决呢

推荐cuav pixhawk 品质经过时间的考验

网友A:
有钱,不在意雷家的东西都偏贵,那就pixhack。
手头紧,又想要牌子货,乐迪的pix相对实惠,记得加个减震。
话说V3的那个GH插头,就让手里的很多配件不能够用,要改插头。

网友:
老晋正解

网友:
看你需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钱,不在意雷家的东西都偏贵,那就pixhack。
手头紧,又想要牌子货,乐迪的pix相对实惠,记得加个减震。

大师,雷迅的poxhack v3定点飘,我把日志发给售后,售后说刷的最新固件必须要调pid,是这样么?达亚680机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师,雷迅的poxhack v3定点飘,我把日志发给售后,售后说刷的最新固件必须要调pid,是这样么?达亚680机 ...

每次刷完新固件,最好做四大校准。

然后试飞,如果飘,那就调参,没办法,开源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次刷完新固件,最好做四大校准。

然后试飞,如果飘,那就调参,没办法,开源就是这个样子。 ...

好的,谢谢

网友:
雷家的产品可信度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