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输出不一致是哪里没对呢

楼主(2017-04-01):
油门开最大。怪不得飞不起来

网友A:
校校油门行程

网友:
油门行程调了没

网友:
不上桨,就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校油门行程

有刷F3

网友:
你是在前进吧

网友:
是后退看错了

网友:
你这个顺序让我有点懵逼

网友:
校准校准

网友:
校准电调

网友:
我之前也这样,飞起来是正常的

网友:
我只是路过打酱油的,嘿嘿

网友:
这个电脑上显示的值仅供参考,其次看你飞控处在什么模式下,手动,自稳,air mode

网友:
机架啥样的?这种问题一般,第一校电调,第二检查电机是否水平

网友:
机身未放水平,不上浆推油门会会是这样,上浆飞起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