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無法解鎖

楼主(2017-04-01):
不知何因apmㄧ直無法解鎖
行程也設定過了

网友:
你看地面站那个飞行数据。有没有写说什么故障?

网友A:
连接地面站看看左边大红英文提示  按照教程校准过加速度计 罗盘 遥控 电调之后看apm蓝灯如果一直闪表示没搜够五颗星 也不能解锁

网友:
大哥你上个图看看呀,要连接地面站的

网友:
路过帮顶,有大神看到过来帮你!

网友B:
看看供电电压是否 过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供电电压是否 过低

好的謝謝

网友:
看飞行提示。看什么灯

网友:
地面站提示的什么

网友:
我那个这是这样,放到地面站上显示罗盘不健康

网友:
最可能的原因就是罗盘出问题

网友:
禁用解锁检查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连接地面站看看左边大红英文提示  按照教程校准过加速度计 罗盘 遥控 电调之后看apm蓝灯如果一直闪表示没搜 ...

没有卫星信号也可以解锁的。只要GPS跟飞控连接了就行。飞行模式不正确是解锁不了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没有卫星信号也可以解锁的。只要GPS跟飞控连接了就行。飞行模式不正确是解锁不了的。

没有卫星信号或强度不够apm蓝灯会一直闪 不能解锁的 你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卫星信号或强度不够apm蓝灯会一直闪 不能解锁的 你可以试试

我在地下车库调试飞机没有信号正常解锁起飞。蓝灯闪烁没有卫星可以飞的。

网友:
兄弟 如果你用的是apm且没有改过程序的话 那你一定是看错灯了 程序里很清楚的写着当hdop低于230不能解锁  单片机是不会偷懒跳过自检的 而且无gps情况起飞,飞机纯惯导会很危险的

网友D:
你看看地理围栏哪里是开还是关,如果开的话要有一定的卫星数才可以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看地理围栏哪里是开还是关,如果开的话要有一定的卫星数才可以解锁。

好的謝謝

网友E:
禁用所有解锁自检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禁用所有解锁自检就可以了

我再試一試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