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特技

楼主(2017-04-01):
QAV250机架,CC飞控,怎么用op调试参数。还有就是怎么翻跟头,比如前后,左右。跪求!

网友:
首先要飞手动

网友:
cc3d吗?可以看下泡泡老师视频刷bf固件
飞行技巧可以看下这个帖子,有视频教学:
http://www.5imx.com/portal.php?mod=view&aid=810

网友:
手动模式下,rate值调高一些,舵量给大些就行

网友A:
手动,使劲打杆就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使劲打杆就翻了

用不用调pid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不用调pid啊?

一般正常的话,默认值就够你翻了,以后进阶了再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正常的话,默认值就够你翻了,以后进阶了再调

嗯嗯,谢谢

网友:
用手动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