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F3无法解锁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7-04-01):
各位,F3飞控刷CF固件之后使用华科尔的RX601接收机都能正常工作,我嫌线太多了,就换了SBUS接收机,硬件连接都是正确的,但是电机就是不解锁,不知道什么原因?F3飞控有一个红灯一直在闪烁。然后所有的通道行程量在1060-1950之间,应该可以正常解锁才对呀

油门的设置应该也是对的吧,就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有没有人遇到和我一样的问题了?

网友A:
油门通道要小于1000吧!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楼上二个都是误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通道要小于1000吧!

使用SBUS之后所有通道最低到1060,不能再低了,不管遥控器怎么调节只有1060,油门最高1960,超过之后就变成1060

网友B:
油门调整到1000-2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调整到1000-2000

油门只有1060-1960,不管怎么调节遥控器行程量,1060之后不能往下,1960之后不能往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油门只有1060-1960,不管怎么调节遥控器行程量,1060之后不能往下,1960之后不能往上 ...

调你遥控器舵量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你遥控器舵量大小

调节过了,遥控器调节到-120~-150,F3就一直显示1060,所以这个是最低值了,我调节了min thro的值,从原来的1000调节到1100,再调回到1000,就能控制了,奇怪

网友:
我的調到1040到2006 也是解不了鎖

网友:
最好1000以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SBUS之后所有通道最低到1060,不能再低了,不管遥控器怎么调节只有1060,油门最高1960,超过之后就变 ...

调节控的比例,可以降低这个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