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寸雪花屏集成开源双接收

楼主(2017-04-01):
想不到吧,那么小的5寸显示器居然能塞个双接收进去,不过外壳我是改到要哭,不过也总算塞进去了。  效果不错,比用单接收踏实多了,至少不用担心信号不好,因为蜂鸣器会报警。

另外,出两个开源双接收成品  130包邮。有需要的我会在下面发连接。

网友A:
提供下所有元件列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供下所有元件列表

328p单片机一块,22pf电容,1k 10k 330R 470R电阻 拨轮开关,16m的晶振,4006的交换芯片,当然还有LED 和sma座还有蜂鸣器,还有一个刷固件的usbasp

网友B:
引用 楼主:
328p单片机一块,22pf电容,1k 10k 330R 470R电阻 拨轮开关,16m的晶振,4006的交换芯片,当然还有LED 和 ...

LZ我也有此屏,当初只改了单接收,看着双接收就是没法放进去~
改天也这样试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我也有此屏,当初只改了单接收,看着双接收就是没法放进去~
改天也这样试试看看

我也是试试看,然后塞得进就硬改哈哈哈哈哈

网友C:
我在咸鱼上看卖的双接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咸鱼上看卖的双接收了

我有挂上去

网友D:
小飞熟可以改吗

网友E:
听说对距离提升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听说对距离提升不大?

天线不同,飞机在不同位置信号不一样,不过应该更适合远航的平板和蘑菇,我平时在飞就经常自动切换接收模块。

网友F:
桌子上那片琥珀色的糖好漂亮,好大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桌子上那片琥珀色的糖好漂亮,好大一块

是琥珀就好了,但他只是松香

网友G:
楼主,哪里有成品出啊?

网友G:
还有那个5寸雪花啥的哪里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有那个5寸雪花啥的哪里有卖?

淘宝啊,5寸显示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飞熟可以改吗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没有小飞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哪里有成品出啊?

要显示屏成品还是双接收成品

网友:
好帖,必须支持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没有小飞手

是屏幕都可以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屏幕都可以改吧

不知道能不能塞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飞熟可以改吗

显示器AV输入的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328p单片机一块,22pf电容,1k 10k 330R 470R电阻 拨轮开关,16m的晶振,4006的交换芯片,当然还有LED 和 ...

谢谢,因为我看这个元件列表不够详细。

网友H:
最好做出来教程以便可以帮助他人,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好做出来教程以便可以帮助他人,

抱歉在做过程中没拍太多照片

网友:
物有所值,不错。

网友:
那么大一坨松香